[問題求助] ASUS FX553V 板號GL553VD REV 2.0 主板短路求助

楼主(2020-04-08):
報告前輩
這張主板只要一插上電,充電器就會斷電保護
並且發現有一顆二級管4839發燙,所以我二或不說換掉了它還有旁邊兩顆4843也一並更換
ˋ裝上之前我有量一下確認空腳沒有短路
但狀況依舊,顯然是短路在其它地方
想請前輩指導我該從哪裡查修
感謝

板號GL553VD REV 2.0

网友:
應該只能使用燒機大法 + 手指觸診了~

网友:
點位圖
單獨用電池可以開機嗎
先查查下面訊號
AC/DC轉換MOS管,BQ735芯片條件,AC_IN_OC,BATLOW#

楼主:
回前輩
我的功力不夠,無法直接領悟前輩指導我查的訊號在哪裡
可否請前輩再詳細一點指導我一下這些訊號在哪裡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的功力不夠,無法直接領悟前輩指導我查的訊號在哪裡
可否請前輩再詳細一點指導我一下這些訊號在哪 ...

單獨用電池可以開機嗎
點位圖叫出來 箭頭下打入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獨用電池可以開機嗎
點位圖叫出來 箭頭下打入訊號

回前輩
用電池無法開機

再請教前輩一個問題
我是不是要用燒機法的狀態下去測訊號?
不然我充電器一上就斷電了應該都沒訊號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用電池無法開機

先目測看有沒有零件異常 或手摸零件有沒有發燙

大短路用燒機法查修會比較快找出故障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目測看有沒有零件異常 或手摸零件有沒有沒發燙

大短路用燒機法查修會比較快找出故障零件 ...

回前輩
我用電供打5V 0.3A進去
但是我的電供只顯視0.003A,好像電流進不去
所以我用手摸都沒有地方發熱
請問這是什啥情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用電供打5V 0.3A進去
但是我的電供只顯視0.003A,好像電流進不去

電壓用3V就好 電流1A 2A 3A慢慢加 看有沒有零件發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用3V就好 電流1A 2A 3A慢慢加 看有沒有零件發熱

回前輩
我用3V 1A~3A都沒有電流進去
如果我要提高電壓才有一點點電流
4V 只有0.001A
5V 只有0.003A
請問這是我操作上有問題嗎?

网友B:
舉手發問

各處電感都有打對地阻值了?

我有點懷疑 BQ735,請問圖片上這一腳的對地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舉手發問

各處電感都有打對地阻值了?

回前輩
各電感對地阻值

网友B:
內顯、獨顯、CPU 、VCCIO 等對地趨近於短路好像都正常

L8300 +1.2VO_DDR,也是接近短路? DDR4 的電感組值我就沒概念了

下面的 PQ8300、PQ8301 不知有沒有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內顯、獨顯、CPU 、VCCIO 等對地趨近於短路好像都正常

L8300 +1.2VO_DDR,也是接近短路? DDR4 的電感組值 ...

對不起前輩
我更正一下錯誤

网友B:
有個疑問,你說插充電器就短路保護,換完保護管之後也是一樣

可是你有可調電源,可調電源一插 19V 進去短路會跳保護模式,這個時候會降壓且顯示短路電流,
不是可以摸哪邊有發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個疑問,你說插充電器就短路保護,換完保護管之後也是一樣

可是你有可調電源,可調電源一插 19V 進去短 ...

回前輩
狀況是這樣
一插充電器,充電器本身會保護
摸主板發現4839發燙,換掉它
插充電器狀況一樣,但是摸不到原件發燙

開始用可調電源
3V 1~3A 電流都進不去,後來改成5V 1A就進去了
觸診發現Q8802發燙,拆掉測腳位有短路
沿線測R8800短路,拆掉測腳位有短路
開始看點位圖
相關的點位應該都短路了
請問我應該往哪邊查?

网友B:
R8800拆掉後是哪一端呈短路?

1.+A/D_DOCK_IN_Q_Q
2.+AC_BAT_SYS

R8800拆掉後,查一下 BQ735 的 1、2 腳有沒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R8800拆掉後是哪一端呈短路?

1.+A/D_DOCK_IN_Q_Q

回前輩
R8800 拆掉,第二腳短路
+AC_BAT_SYS

U8800 第一腳短路,第二腳沒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R8800 拆掉,第二腳短路
+AC_BAT_SYS

第一腳通過 JP8802 也是和 +AC_BAT_SYS 同路

先從其他電感對地是 0 的地方開始查MOSFET,查不到再弄下面 CPU 的管子

你的電表只會顯示 0 ?對地用毆姆檔來量~~

----
這種二合一管子(控制+MOSFET) 滿容易掛點短路,一短路就直接進 CPU 了

這五顆的電感L8000~L8004對地阻值,用歐姆檔 量對地,沒短路的話大概只有幾歐,短路的時候會接近 0,

先把 L8000~L8004 撬起一邊,再量 L8000~L8004 電感的第一腳管子這端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腳通過 JP8802 也是和 +AC_BAT_SYS 同路

先從其他電感對地是 0 的地方開始查MOSFET,查不到再弄下面 ...

回前輩
依照您的指導
L8000~L8004 電感的第一腳管子這端的阻值都是1K歐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依照您的指導
L8000~L8004 電感的第一腳管子這端的阻值都是1K歐姆

翹起後來,有沒有上電試試看會不會短...

你把對地 0 的電感全都翹起來,上電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翹起後來,有沒有上電試試看會不會短...

你把對地 0 的電感全都翹起來,上電試試 ...

回前輩
我把所有電感翹起來了,但R8800還是短路
所以我就沒有上電測試了
請問我該往哪裡查?

网友B:
BQ735 呢?有換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BQ735 呢?有換過嗎?

前輩
我的點位圖上沒有BQ735耶

网友B:
BQ735 就是 BQ24735 阿~~

翹電感後

+AC_BAT_SYS 還是短~~那就還是隔離保護的 MOSFET 、電容、電阻、BQ735 再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BQ735 就是 BQ24735 阿~~

翹電感後

回前輩
我找到你說的BQ24735了
我以為你說的是點位圖上的編號
一直在點位圖上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真的找不到BQ24735在哪耶
我們是看同一張點位圖嗎?

U8800 那顆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BQ735 就是 BQ24735 阿~~

翹電感後

請問前輩們有電路圖嗎?
我需要電路圖才有辦法查修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前輩們有電路圖嗎?
我需要電路圖才有辦法查修
感謝!

華碩通常沒電路圖 有點位圖就不錯了 要參考別家的BQ735線路圖下去查
BQ735=BQ24735=BQ24738=BQ24725=BQ725=BQ25
測量「BQ735」第4腳24V電壓輸出,查BQ735第20腳有19V輸入,6腳2.8V,16腳6V
這個以前你應該也查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華碩通常沒電路圖 有點位圖就不錯了 要參考別家的BQ735線路圖下去查
BQ735=BQ24735=BQ24738=BQ24725=BQ72 ...

回前輩
目前為止,我測到 Q8801 Q8802 壞了
Q8802 空腳 +A/D_DOCK_IN_Q_Q 短路
沿線查 R8800沒壞  +AC_BAT_SYS
再查下一個 C80107 沒壞 VIN
確定U8800 41腳 VIN 短路
請問前輩 U8800這顆IC要怎麼測好壞?

補充內容 (2020-5-1 01:28 PM):
我可能查到傻了
U8000
我是指查到 U8000 的41腳短路
我懷疑 U8000 是不是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目前為止,我測到 Q8801 Q8802 壞了
Q8802 空腳 +A/D_DOCK_IN_Q_Q 短路

是U8800 不是U8000

网友C:
VIN跟AC_BAT_SYS公共電壓點都是相通,您量到U8000的VIN短路不代表該零件就是短路,目前版上的AC_BAT_SYS跟VIN應該都短路就是所謂19伏大短,運用燒機法是最快找出問題點,或是利用點位圖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N跟AC_BAT_SYS公共電壓點都是相通,您量到U8000的VIN短路不代表該零件就是短路,目前版上的AC_BAT_SYS跟VIN ...

回前輩
我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我用燒機法找到Q8801 Q8802 MOSFET發熱
拆下來測確實是都壞了,但目前為止我還沒有買到新原件來裝上
所以這兩顆目前是空腳狀態

這兩顆空著的狀況下再用燒機法就變成沒電流,我摸不出來還有哪些零件發熱
所以我才開始用電錶從空腳開始到住打對地

目前到這裡我有個問題想請教前輩
我是不是要先把壞的零件先換上再繼續燒機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我用燒機法找到Q8801 Q8802 MOSFET發熱

你燒機法線路 +極接在哪
32樓已經跟你講是公共端短路 +極要接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燒機法線路 +極接在哪
32樓已經跟你講是公共端短路 +極要接哪了

回前輩
燒機法我目前只懂得從充電器接口加電壓
我不知道接下來+極要接哪?
我實在太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燒機法我目前只懂得從充電器接口加電壓
我不知道接下來+極要接哪?

從充電器接口只能查到保護隔離電路
你目前是公共端短路 AC_BAT_SYS 訊號 有些板上標示B+
你可以從點位圖上找 大一點的零件接電供的+極
什麼是公共點?
  公共點是適配器電壓與電池電壓的交匯點。

  公共點的特性
  1、 公共點到所有PWM 電路上管的D 極。
  2、 公共點給待機芯片、充電芯片……提供主供電。
  3、 公共點的對地值400 以上。
快速找到公共點:
  1、 找大電感(旁邊有兩個8 腳單管的) 。
  2、 先找出下管(下管S 極接地) 。
  3、 另一個就是上管,上管D 極就是公共點。
  4、 找到毫歐級檢流電阻。

  公共點故障判斷(舉例)
  公共點為2Ω時:公共點的電容壞,PWM 電路的上管、下管、芯片壞。
  或PWM 上管壞、PWM 中電容壞。(大短) 。
  共點為100Ω時:PWM 上管壞、芯片壞。

  公共點常見故障
  1、 對地完全短路(對地值個位數) 。
  2、 對地微短(小於400) 。
  3、 對地正常無電壓。
  4、 公共點待機時電壓正常,觸發後電壓不正常。
  5、 用適配器可開機,用電池不開機。

  對地短路的原因:
  1、 公共點濾波電容擊穿(大短) 。
  2、 上管和下管同時擊穿(大短) 。
  3、 上管和負載同時擊穿(微短或大短) 。
  4、 PWM 供電IC 內部擊穿(微短或大短) 。
  5、 其他LDO 短路(微短或大短) 。

  大短的維修方法:
  1、 先打各大電感的對地值看是否有完全短路的。
  2、 若有拆除該電感的上管,再測公共點對地是否正常,若不正常拆除供電IC。若有拆除該電感的上管,再測公共點對地是否正常,若不正常拆除供電IC。
  3、 若沒有,看公共點的濾波電容外觀不良的先拆掉,無外觀問題要逐個拆除。若公共點對地阻值還不正常,要斷開各大電感模塊的主供電來排查供電IC。
  4、 保護隔離電路不正常。

  快速測上管:
  1、 將萬用表調到二極管檔。
  2、 黑表筆接公共點。
  3、 用紅筆測各個電感,正常應該為幾百歐。
  4、 若為零測上管壞。

  對地正常但無電壓維修方法:
  查隔離保護電路
  從電源接口開始測隔離保護通道上的各個元器件兩端的電壓。
  若是電感、 保險電阻的一端有電壓另一端無電壓則該元器件壞。
  若是MOS 管一端有電壓另一端無電壓,查其導通條件,若滿足導通條件仍沒電壓MOS 管壞, 若不滿足導通條件查其G 極電壓控制電路。

  待機電壓正常觸發後不正常
  1、 電感或者保險虛焊。
  2、 隔離MOS 管不良或者G 極電壓不正常,使MOS 管處放大狀態,導致功率不足帶不起負載。
  3、 後極某路供電有嚴重短路。

  電池
  1、 不裝電池能開機裝電池後不開機。或用電池能開機用適配器無法開機。
  2、 查保護隔離、充電芯片、電池本身。

  大電感正常對地二級體值
  1、 獨立顯卡0 以上即可。
  2、 總線供電10 以上。
  3、 CPU 供電無CPU:①普通MOS 管幾百以上,②帶穩壓的MOS 管50 以上。
  4、 其他供電①普通MOS 管幾百以上,②帶穩壓的MOS 管80以上。
  5、 LDO 供電幾百以上。
  6、信號線幾百以上。

維修指南
Asus GL553VW Repair Guide.pdf (686.45 KB, 下載次數: 39)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我用燒機法找到Q8801 Q8802 MOSFET發熱

這樣又回到一樓了,

當時Q8801發燙,只換 Q8801,Q8802 沒換

然後又上電,Q8801、Q8802 又燒

上面幾位大大說的,共同點一樣大短,造成一上電就燒隔離保護

Q8801、Q8802 裝上前,

先把 +AC_BAT_SYS 共同點短路搞定吧

往 +AC_BAT_SYS 使用燒機法

U8000 第41腳是 +AC_BAT_SYS  → SR8001(直連) → VIN  所以都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又回到一樓了,

當時Q8801發燙,只換 Q8801,Q8802 沒換

請問前輩
我現在把正極接+AC_BAT_SYS 燒機法
摸不出主板哪裡有發熱,反而是我電供的線在發熱
是不是我電供的線太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前輩
我現在把正極接+AC_BAT_SYS 燒機法
摸不出主板哪裡有發熱,反而是我電供的線在發熱

正極接哪 負極接哪

网友D(2020-05-08):
建議你用顯微鏡或高倍放大鏡查看一下主板上+19V進去的元件點,看看有沒裂開或是變色的電容,MOS都拿掉了電感也撬了還是短路狀態,那故障點在前端不是後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極接哪 負極接哪

回前輩
正極從Q8803 第5腳進
負極從充電口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你用顯微鏡或高倍放大鏡查看一下主板上+19V進去的元件點,看看有沒裂開或是變色的電容,MOS都拿掉了電 ...

感謝前輩指點
我剛好有電子放大鏡
馬上來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正極從Q8803 第5腳進
負極從充電口進

大短的維修方法:
  1、 先打各大電感的對地值看是否有完全短路的。
  2、 若有拆除該電感的上管,再測公共點對地是否正常,若不正常拆除供電IC。若有拆除該電感的上管,再測公共點對地是否正常,若不正常拆除供電IC。
  3、 若沒有,看公共點的濾波電容外觀不良的先拆掉,無外觀問題要逐個拆除。若公共點對地阻值還不正常,要斷開各大電感模塊的主供電來排查供電IC。
  4、 保護隔離電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