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手請益 EDIFIER AIRPULSE A300 改加裝 SUB OUT

楼主(2020-04-08):
小弟最近買透天新屋!因預算關係想在客廳裝設2.1音響!
前陣子有在光華試聽EDIFIER AIRPULSE A300,對新手的我來講,
聽音樂時很滿意!高音很有穿透力!
但播放電影時的音效,低音就略顯不足!
所以小弟我就想說能否像A100一樣在A300改裝增設SUB OUT加裝主動式低音砲!
小弟我本身是讀電子科,對電路基本量測焊接都沒問題,
查看了AIRPULSE A300 有源音箱拆解 圖集

不知可否直接從PCM4202 ADC的第4第5接腳直接並出給SUB OUT用?
這樣想法不知可行?
請各位前輩多多指教!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B:
沒辦法, 此機內部全部採用數位處理分頻/放大,
傳統 op 分頻的方法只能適用在 RCA/XLR 輸入,
一旦採用USB/光纖/同軸等數位輸入就一路數位到輸出 class D 放大,
user 可以插手的空間等於沒有
這台兩萬多粉貴, 找個同價格帶 2.1 應該不會輸.
喜歡聽音樂應該用真空管+全音域喇叭,
看電影時候加個超低音就圓滿了.

网友C:
老大都請你改為什麼不理會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D:
不用改如下接法即可!
訊源(RCA) > 主動式超低音音箱 RCA IN > 主動式超低音音箱 RCA OUT > EDIFIER AIRPULSE A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

好的版大!下次改進!但我無法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都請你改為什麼不理會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 ...

不好意思!不是我不改!是我無法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改如下接法即可!
訊源(RCA) > 主動式超低音音箱 RCA IN > 主動式超低音音箱 RCA OUT > EDIFIER AIRPULS ...

感謝Z兄回復!
但這樣我就沒法使用A300的藍芽,光纖等輸入源來聽2.1了!
被侷限只能使用RCA

网友:
為什麼不用三組兩聲道的喇叭,加上電腦的5.1輸出,可以組成了一台平價的5.1喇叭系統,不過要找有5.1的音樂來聽。我在常用的電腦,主機板音效晶片壞掉了之前都是這樣。

网友:
可行
注意正反相位   SUB別與原機低頻  互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辦法, 此機內部全部採用數位處理分頻/放大,
傳統 op 分頻的方法只能適用在 RCA/XLR 輸入,
一旦採用USB/光 ...

這喇叭要2萬多喔 {n_130:}
2萬多買平價好聲的2聲道擴大機+喇叭,隨便都能PK掉這喇叭!

网友E:
原本這喇叭低音震撼力不夠,假如只是想增強重低音,訊號可從這支喇叭的喇叭線接,喇叭線訊號經過自己DIY的RC低通濾波,RC低通濾波範圍30~200hz的訊號,接新增的主動式喇叭,雖然這個訊號有經過原本主機的功率放大器,諧波失真會高一些,但是只發出重低音,人耳聽不出這些諧波失真,想看電影的影片時,就開啟這一重低音的主動式喇叭,調整這支喇叭的音量200hz~30hz,類似一個低音提升電路,可以只用一支主動式低音喇叭,把左右聲道經過電阻混在一起,RC低通濾波後到主動式喇叭,人耳對低音沒方向感,左右聲只用一支低音的主動式喇叭,不引影響立體聲音效,

機器要加增USB設備,除了USB插座,機器硬體也要同時增這一USB功能的韌體,USB是萬用串列匯流埠,不同功能的設備插入USB,USB插座裡面的機器都有配對的HID設備描述符檔,會根據插入的USB設備HID代碼,自動搜尋安裝ˊ這一HID代碼的驅動程式,這一USB有配合驅動程式才會動作,插入新設備到USB插座,機器也要同時裝這一設備USB驅動程式,沒裝這一設備USB驅動程式,插入新這一設備,機器也無法辨識的HID代碼,驅動程式無法幫你接通這一設備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本這喇叭低音震撼力不夠,假如只是想增強重低音,訊號可從這支喇叭的喇叭線接,喇叭線訊號經過自己DIY的R ...

謝謝阿明先生的解答!
但不了解左右聲道如何經過電阻混在一起!
有電路圖或文章可參考嗎?
訊號源真的可以從這支喇叭的喇叭線接出嗎?
這支喇叭裡的喇叭線訊號是經過功率放大器放大的
直接接到新增的主動式喇叭!訊號源會不會太大造成重低音燒毀!!

再來A300本身就有專業級USB數位輸入信號直通!還需要再機器硬體增設USB功能的韌體嗎?
新手我不懂USB數位輸入信號是何作用!!
有勞了!!

网友:
喇叭線的輸出有經過電阻的衰弱,接到主動式喇叭的輸入端(怕訊號過大,電阻可用大一些),又有裝音量控制,你慢慢往上調高重低音的音量,音量的大小輸出受你控制,調整適當的重低音的音量,音量不要調到最大over,不可能燒毀喇叭。

假設你加增的主動式喇叭的類比輸入端阻抗是10K,你原本的音響喇叭線的兩輸出,經過兩個90K電阻混接在一起,這樣左右兩聲道的音訊就混在一起,然後接到主動式喇叭的輸入端(注意喇叭線的地對主動式喇叭輸入端的地),因為輸入端阻抗是10K訊號降到約1/10 (假設你的主動式喇叭訊號能放大10倍~30倍),主動式喇叭的輸入端在並連一電容,把輸入端的高中音的訊號短路,這樣就算是一個低通濾波電路,低通分頻的截止頻率的公式為:f=1/(2πRC)。

先評估一下,你現在音響缺少低音的那些些頻率,假設是200Hz以下頻率越低越少,低通分頻點就200Hz,主動式喇叭的重低音就從200Hz往上升,越低頻主動式的音量越大,大概是這樣。

不是你找到數位音訊的IC輸出腳,把輸出腳的數位訊號接到新增的USB座,然後插入USB的DAC(數位轉類比)它就會動作,USB是一個萬用串列匯流埠,USB內部只有一差動訊號對線,所有訊號只用這條差動訊號線, 你可以插滑鼠,鍵盤,記憶卡 ,遊戲搖桿,USB的DAC………. ,插入任何設備後. ,它們會先相互溝通,判定兩用什麼資料傳輸,插入鍵盤會自動把鍵盤訊號接到鍵盤輸入端,插入滑鼠會自動把滑鼠訊號接到滑鼠輸入端,插入USB的DAC會把數位音訊輸出去給它,兩要先溝通決定,包括數位的串列傳輸速率及資料格式,機器沒這韌體兩設備無法溝通,插入USB的DAC也不會讀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