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450J 找不到開機磁區

楼主(2020-04-08):
先看一下圖,是老媽的朋友女兒用的,拿來的時候就以表明有拆過了(有兩台I5 I7各一台)。

I5的完全不開機,女孩也很厲害,能拆的全了,就只留板子跟電池給我。
I7看了一下,電源插座接觸不良,換上I5的就可以開機了,但是問題來了...........

這裡有顯示硬碟資訊

這裡找不到優先開機磁區

到底問題出在哪兒???各位大大可以指點一下嗎?
若是有插USB可開機隨身碟,會顯示優先開機磁區,但是開機會顯示一個錯誤。那個就沒拍到了,重點是硬碟優先開機磁區為何沒顯示?

网友A:
  要使用 USB 開機功能, 可將 Launch CSM (Compatibility Support Module) 開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使用 USB 開機功能, 可將 Launch CSM (Compatibility Support Module) 開啟.

現在的問題是USB也開不了機,就一直停在ASUS畫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的問題是USB也開不了機,就一直停在ASUS畫面上。

Fast Boot 先關掉較易觀察 開機自檢 畫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現在的問題是USB也開不了機,就一直停在ASUS畫面上。

如果把硬碟拆掉用USB可開機嗎
重刷BIOS看看

网友A:
  補充一下:

  若還進得了 BIOS, 做 2# 敘述後, "Security" 頁籤將 "Secure Boot Control" 關閉, "F10" 儲存重開後一直按 "Esc" 應會出現開機選單可選硬碟或 USB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硬碟拆掉用USB可開機嗎
重刷BIOS看看

沒硬碟,只插可開機USB隨身碟,一樣停在ASUS畫面,我沒設備可刷BIOS,先用餐,晚上在來搞。

网友C:
把 SATA MODE 改成 [IDE]
看看能不能開機 ~

我的桌機 SATA硬碟  與 IDE 硬碟  開機順序選項 , 也找不到 IDE 的 ?

CSM 要啟動 ~

CS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 SATA MODE 改成
看看能不能開機 ~

CSM是灰色的,吃完晚餐再試試。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補充一下:

  若還進得了 BIOS, 做 2# 敘述後, "Security" 頁籤將 "Secure Boot Control" 關閉, "F10" 儲 ...

按照您的說法,是可以選USB開機隨身碟,但是無法開機成功,再次選擇就跳進BIOS選單了,今天就到這兒吧,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楼主:
剛剛突然想到,俺家小子留了一個Linus的安裝隨身碟,格式是UEFI的,插在3.0的USB插槽上,竟然可以開機,莫非要Win10?

网友D:
重灌BIOS韌體和恢復出廠設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灌BIOS韌體和恢復出廠設定看看?

如果是要UEFI格式才可以開機,那事就大了,明天再處理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要UEFI格式才可以開機,那事就大了,明天再處理好了。

看看這個Boot Option裡面是不是有東西...
反正要重灌了... 就都砍掉唄..

另外, CSM要打開, 才能支持舊的MBR開機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這個Boot Option裡面是不是有東西...
反正要重灌了... 就都砍掉唄..

印象中沒有,CSM是灰色的,明天早上再處理了,現在睡不著了。唉!

楼主:
經過一番努力,答案就在下圖..............

就是要用WIN10,不過我不喜歡。
在努力做出GPT格式的WIN7。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一番努力,答案就在下圖..............

{n_116:}{n_116:}

楼主:
I5這台也處理好了,從I7換過來的DC座,在正極後面接排線的地方有脫落,因有熱縮套管封著,所以時好時壞,仔細找找就發現了,至於按開機鍵完全無反應就更冤了。連接按鍵的排線脫落了,但是有一個比較嚴重的缺點,記憶體插槽只有靠主機板那個能用,有沒有發現,阿三哥能處理好的,都是軟Q滴...

网友:
BIOS找看看有沒有SECURE BOOT 選項

SECURE BOOT DISABLE,LAUNCH CSM才可以勾選

楼主:
灌了WIN10,進不去BIOS,怎麼按都直接進系統,螺絲都已鎖上,要拆硬碟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灌了WIN10,進不去BIOS,怎麼按都直接進系統,螺絲都已鎖上,要拆硬碟了。

別衝動啊,先試試這方法看看

https://ofeyhong.pixnet.net/blog/post/179504851

另外,asus官網教的那個win10載入到一半斷電進設定那個千萬別用
我上次用了第二次,系統就崩潰了 {n_103:}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別衝動啊,先試試這方法看看

https://ofeyhong.pixnet.net/blog/post/179504851

已按照方法修改,明天再試看看能否安裝WIN7,人是要往前看沒錯,但是老機器跑WIN10太勉強,而且WIN10對於我玩的遊戲支援不友善,能灌XP更好.......

楼主:
今天早上起來跟它拼了,結果驅動全沒,連按鍵跟觸控板也不動,官網也沒win7的驅動,那套也不知怎麼不會自動更新驅動,吃完了早餐再拼。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起來跟它拼了,結果驅動全沒,連按鍵跟觸控板也不動,官網也沒win7的驅動,那套也不知怎麼不會自動 ...

可以試試看 for w10 的驅動
如果ˋ不行就用w8.1的 這台出廠是8.1

楼主:
網路有找到驅動精靈,但是會綁定一些網站,我先讓他安裝完驅動,再把SYSTEM32的COPY到另一磁區,砍掉再安裝一次,驅動就讓他到SYSTEM32裡去找。很繁瑣,但是比啟用WIN10就還好。

网友:
一般來說, fast boot 打開會跳過  USB 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