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Picoscope 2206b輸入端的零件求助

楼主(2020-04-08):
手上有一台Picoscope 2206b,因為拆機不慎把輸入端的幾個零件破壞了,判斷是MLCC如圖一(背面圖)黃圈裡的三個零件,
猜測是各檔位頻率補償電容,藍圈裡三個元件跨測電阻由上而下依序是~19k,87,3.8k,左右四組每一組都差不多
紅圈是BNC頭,就是為了拆BNC頭拆壞了,這一團的正面是六個relay,每一ch各三個,應該是輸入換檔用的,
查過網路,都找不到電路圖,也問過原廠代理也沒結果(我跟代理的關係還不錯),想請教版上先進還有什麼辦法,
本來還可以A,B ch拆下來比較,但不幸的是中間那一顆兩ch都掛了...,
東西目前不在手上,如果要更詳細的圖要過兩天再傳
這台示波器網路上的手冊等等很多,但就是找不到電路圖

圖一:背面放大

圖一:背面放大

圖二:正面放大

圖二:正面放大

圖三:背面全圖

圖三:背面全圖

圖四:正面全圖

圖四:正面全圖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老大在講要聽話蛤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

下回改進,昨晚要改好像網站有點狀況改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回改進,昨晚要改好像網站有點狀況改不了...

發帖後1個小時就無法編輯,不是因為網站有狀況才無法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