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想 IS6XM記憶體不開機有MOS電壓很硬?

楼主(2020-04-09):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443-1-1.html

這篇無法回復開新帖!請問研究到可量MOS供電電壓,上下管這樣算正常?後續只能量插槽電壓?越來越硬?

网友:
你的問題是什麼?
有好的問題才有好的答案..

网友A:
發圖最好是發整張你在測試時的主板照片 這樣才會知道你有麼沒裝到就在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圖最好是發整張你在測試時的主板照片 這樣才會知道你有麼沒裝到就在測試 ...

下次試試看請見諒單手拍的!是參考這段量的只有不接記憶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次試試看請見諒單手拍的!是參考這段量的只有不接記憶體

DDR3內存條件測量點
兩個系統管理總線:(118腳、238腳、3.3V)、一個SPD供電(236腳、3.3V)和一個基準電壓(1腳\67腳、0.75V)三代內存還需要有復位(168腳、1.5V)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次試試看請見諒單手拍的!是參考這段量的只有不接記憶體

看起來不是很專業的維修 ~

都有 跳 碼 基本上 CPU 是有工作的 ~
而且跳 什麼 碼 他也不在意 ?

可以逆向操作 ~
1. 拔除記憶體 看跳碼是否改變 ?
2. 拔除顯卡    看跳碼是否改變 ?

一般像這種狀況都是先刷 BIOS 為先 ~

P.S
裝 記載體 也要注意是否有支援 (有些不支援單面顆粒的)

网友:
裝 記憶體 不開機 ?

有跳什麼碼 ?   有無 BEEP 聲 ?

楼主:
DDR3內存條件測量點
兩個系統管理總線:(118腳、238腳、3.3V)、一個SPD供電(236腳、3.3V)和一個基準電壓(1腳\67腳、0.75V)三代內存還需要有復位(168腳、1.5V)

感謝一生平安!新方向努力

裝 記憶體 不開機 ?

有跳什麼碼 ?   有無 BEEP 聲 ?

有逼聲換過美光 爾必達顆粒沒開成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