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藤趴趴走掃地機改裝電池

楼主(2020-04-09):
松藤趴趴走掃地機改裝電池

原本電池為鎳鎘電池ni-cd,14.4v全串聯,800ma但電池壞了,

拆開後僅剩4顆單獨充電可充,想改18650,4顆串聯

可用原本機器上的供電給鋰電充電?

量機子在充電時的電壓為13.4左右,

有用電鑽的電池14.4v,裡面是18650*4顆,用背娃娃試走可以,

但電池不是我的,我不敢接上市電試充,壞了麻煩,問問各位改裝高手。

電池
內部基板
內部基板到電池盒連接線
背娃娃

网友A:
單一棵18650充飽的電壓是4.2V,你用4顆就是16.8V了,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就是電池要用才裝上,不用就拿下來充電,充電電壓調到16.5V至於要衝多久才會充飽,總電壓16.5V並沒超過4顆串聯的電壓,如果還是不放心,就買個電子定時器,也可設定每天充個幾十分鐘,要看你使用的頻率而定。

网友B:
背娃娃試走,不代表吸力夠,
可以用動力型鋰電池.
可用原本機器上的供電給鋰電充電?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娃娃試走,不代表吸力夠,
可以用動力型鋰電池.
可用原本機器上的供電給鋰電充電?不能. ...

這是撿回來的,原本吸力怎樣也不知道,試用是掃得到東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一棵18650充飽的電壓是4.2V,你用4顆就是16.8V了,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就是電池要用才裝上,不用就拿 ...

這方法我有想過,我目前只有2顆的18650充電器,分兩次充可用但比較麻煩。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方法我有想過,我目前只有2顆的18650充電器,分兩次充可用但比較麻煩。

我有一台松騰掃地機器人,
改4串18650, 至今約5年,

充電是用鋰電專用的平衡充電器(BC-4S15D),
接頭是用專用的平衡充電插頭,
不知道的搜尋一下航模鋰電, 就會看到專用的充電器和接頭,

掃地機器人很省電, 用一般容量型18650鋰電即可(三星18650, 一顆約6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松騰掃地機器人,
改4串18650, 至今約5年,

請問4串連後只接+-電?

線有5條線如何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方法我有想過,我目前只有2顆的18650充電器,分兩次充可用但比較麻煩。

再去買兩個裝的18650電池座,就可以一次充到飽。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4串連後只接+-電?

線有5條線如何接?

給機器人只需要正負兩條線,
平衡充電器的5條線, 是4顆電池串聯後的5個接點,
要分別接上充電器, 偵測每顆電池電壓,
平衡充電器是串聯充電,
單顆達到飽電電壓的cell, 會藉由那5條線bypass充電電流,

平衡充電接頭型號是XH2.54,
若要好插拔, 要另外加上"平衡充AB扣",

另外, 一種做法是, 直接買"4串 平衡充電板",
直接和電池焊在一起(等於: 電池內建一個平衡充電器),
這樣就只要接上+-電源, 直接透過充電板, 對4串18650充電.

网友:
去買一片 18650锂电池过充过放过流短路宝充电保护板模块4串 + 4顆 18650 一般電池 就可以啦

网友:
我多年前趴趴走是用18650電池盒串成4顆下去讓他掃地的可維持30~40分種左右
沒電時再將他一個一個放到充電座充電,用2年後覺得麻煩改買小米掃地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