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EP45-UD3P REV:1.0 重複掉電自動重起 !

楼主(2020-04-10):
GA-EP45-UD3P REV:1.0 重複掉電自動重起 !!
https://bbs.pigoo.com/thread-59902-1-1.html

這塊修好後 目前又G.G 了~
已經一段時間了~

最近又找到它 , 希望大大有 電路圖 能提供一下 ~
技嘉的板子 , 一有問題 會掉電 重啟 很討厭 ~

有圖至少可以快速測量問題點 , 不然一下子就掉電根本没法查 ~

网友A:
電路圖1.1
GIGABYTE GA-EP45-UD3P REV 1.1.pdf (1.93 MB, 下載次數: 63)
點位圖1.6
Gigabyte GA-EP45-UD3P Rev.1.6 BoardView PDF.pdf (136.23 KB, 下載次數: 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圖1.1

點位圖1.6

太感你了~

网友B:
也有類似的問題,請分享一下查修過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類似的問題,請分享一下查修過程

技嘉的通病~
很難搞~

网友:
我也有同樣的問題
懶得修直接換一片新的主機板(升級)

楼主:
目前已知的狀況 ~

1. 不上 CPU 不會有掉電 情形 ~ (或是不加 CPU 電)

2. 上 U 可以跑碼 但不固定碼 (因為掉電的問題)- (有時不跑碼)

3. 放久後再起動 , 有可能跑的時間比較久~

最後會 停 在  81 42  然後掉電 ~

掉電重啟也没有固定 次數 ~

有時會一直重覆 N 次  ~

有時一次 時間很短 ~

發現 這顆 IC  IT8268R  RESET 是由這顆發出 ~
可以確定 這 IC 没有發出 RESET ~
但查不到這顆 的資料  ~~ 卡關中

補充內容 (2020-4-12 11:21 PM):
IT8268R 的 RESET 圖紙 跟實際有差異 ~ (REV :1.1 )
實際測量並未與 -SYS_RST 接在一起 ?

補充內容 (2020-4-13 08:07 PM):
圖紙跟實際有些差異 ~
BIOS 的 CS# 圖紙顯示有一電阻~
接到 IT8718F-S/HX(GB)/S
但實際卻没有?
同時有一個接上拉電阻 ~
可是卻無接線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已知的狀況 ~

1. 不上 CPU 不會有掉電 情形 ~ (或是不加 CPU 電)

用邏輯推測.....北橋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邏輯推測.....北橋掛了.....

這是最壞的打算~

量測後 各路的 電壓 是正常的~  (可以跑碼)

感覺是有個  [晶片 或 IC ] 失靈 , 造成整個 電路 等待超時~

這裡有個比較奇異的地方 ~

斷電時間長一點 , 再上電  可以順利跑碼 到 18 24 等待 30秒 掉電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是最壞的打算~

量測後 各路的 電壓 是正常的~  (可以跑碼)

熱了就失常,冷了就比較正常。。。大概就是晶片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熱了就失常,冷了就比較正常。。。大概就是晶片老化。

我感覺也不是熱的問題~

就是某個 電路 可能是電容 還是什麼的 放電   ~

放電 完成後 再 起動 ,  就可以跑碼 時間 久一點 ~

但還是故障情形 ~  (目前没有方向了)

這可能真的要專業的人 , 測量各路的時序 ~

也許可以找出真正的問題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