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341A燒錄器 vs 華擎 免拆晶片

楼主(2020-04-10):
可有人用 CH341A燒錄器 , 免拆晶片方式(燒錄夾或 SPI 刷機線) 成功燒錄華擎(200系列)主機板 BIOS

補充內容 (2020-4-11 03:17 PM):
手上有 華擎 Z270M Pro4 , B250M-HDV , CH341A 是 土豪金 直接就是不識別 讀值全是 $FF
連接有用 SPI 線 & 燒錄夾
該  CH341A 有測試過 ASUS H270F 正常識別

補充內容 (2020-4-11 03:18 PM):
以 優碩 EZP_XPro v2(接線在上半部) 刷寫以上 3片主機板 , 都可正常刷寫.

補充內容 (2020-4-11 03:24 PM):
本帖目的是想蒐集 大大們使用 CH341A 免拆晶片方式是否有成功燒錄華擎主機板,以200系列內型號為主

補充內容 (2020-4-16 08:34 AM):
已找到解決方法,詳見6樓

网友A:
他沒違規 版規有修改
最好把板號型號寫清楚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65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沒違規 版規有修改
最好把板號型號寫清楚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659-1-1.html ...

了解謝謝

网友:
我用過 CH341A 免拆晶片方式燒錄LENOVO的BIOS, 華擎主機板沒試過,燒錄版本差異有時會造成某幾種
SPI不能燒,可到 https://www.win-raid.com/ 找找外國人經驗

楼主:
插入 USB CH341A 燒錄器(山寨版), 以 SPI 線或燒錄夾 連接 華擎主機板(100/200系列) ,燒錄器 "POWER" & "RUN" 2個 LED 全亮 .
這時燒錄軟體檢測不到華擎主機板上BIOS晶片.
解法:SPI(燒錄夾)線移除 vcc CH341A 編程器(第8Pin),待機就只亮"POWER"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