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TOSHIBA 筆電電池(型號 PABAS218)無知手癢毀了3顆18650...

楼主(2020-04-10):
之前手癢 就把 TOSHIBA 無法蓄電的電池(型號 PABAS218)拆了 自行更換 三星 18650電池...

裝好後發現根本無法運作 .... 然後就不理他放了一個月

今天閒閒沒事幹又把它拆開了..想說把 18650 拿出來再利用.

沒想到悲劇了.. 電池竟然全壞了... 還有生鏽 ORZ

以後打死不換 筆電電池了 真難弄... (有晶片鎖)

网友A:
要換筆電電池,只能用背娃娃,在線添加,一旦斷電,謝謝不聯絡。
我有一個想法,就是在各個電池的正負,並聯上一顆大電容,電容可以接在線路板上,短暫的斷電,電容的電量可以欺騙晶片,其餘的就不用詳細解釋了吧?

网友B:
通常不能蓄電的,我都直接拆cell, 當備用行動電源

cell相連接點稍微磨一下,買鎳片當導體焊接,比較好處理

這個三星放一個月就這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不能蓄電的,我都直接拆cell, 當備用行動電源

cell相連接點稍微磨一下,買鎳片當導體焊接,比較好處理

對啊很奇怪,原本好好的電池,怎會變這樣,過放電死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換筆電電池,只能用背娃娃,在線添加,一旦斷電,謝謝不聯絡。
我有一個想法,就是在各個電池的正負,並 ...

事前功課作不夠,真是虧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事前功課作不夠,真是虧很大

錯誤的經驗可以當作是學費,以後就不會再犯了,剛剛又突然想到,在每個電池的正負各接上一個18650的電池座,各裝上一個有電的18650,這樣是不是可以慢慢的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錯誤的經驗可以當作是學費,以後就不會再犯了,剛剛又突然想到,在每個電池的正負各接上一個18650的電池 ...

b如果原本的電池全都沒電這樣換似乎意義不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b如果原本的電池全都沒電這樣換似乎意義不大啊....

如果是完全沒電,那大概也啟動保護了,要在續電量明顯衰減時就要這樣換,更換前要先充飽,也只是一個想法,因為我筆電的電池都掛了。只有一台EEE PC有外掛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完全沒電,那大概也啟動保護了,要在續電量明顯衰減時就要這樣換,更換前要先充飽,也只是一個想法 ...

要注意一件事!筆電的電線 “紅線” 會接在電池 “負極”!!! (剛我又拆了另一組電池發現的)

我可能是正負極接反了! 不然怎可能新電池放一個月壞成那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注意一件事!筆電的電線 “紅線” 會接在電池 “負極”!!! (剛我又拆了另一組電池發現的)

我可能 ...

還好我接線都是看電池的正負極性,現在在拼那兩台X450J的電池,離線充電,昨天是可以抓到剩餘電量(顯示未充電),但是拔掉電源就斷電,今天把四顆全充飽裝上看看。

网友C:
不能畜電的電池,拆下拆開,裏面的18650 還是很好用的,裝在電蚊拍上,火力驚人(比1.5V乾電池強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畜電的電池,拆下拆開,裏面的18650 還是很好用的,裝在電蚊拍上,火力驚人(比1.5V乾電池強太多了)

我是換新電池 新電池全死了. 舊的電池 用潛水艇回春法 也只有 0.2V 無法充電也死透了......

网友D(2020-05-14):
引用 网友A:
要換筆電電池,只能用背娃娃,在線添加,一旦斷電,謝謝不聯絡。
我有一個想法,就是在各個電池的正負,並 ...

請問ㄚ三哥,甚麼是背娃娃,在線添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請問ㄚ三哥,甚麼是背娃娃,在線添加?

就是將電池接在外面,接的的時候,原先的電池還是有接在充電板上,不是將舊電池拆下,再裝上新的,筆電的電池一旦離開了充電板,保護裝置就啟動,那組電池就不能再充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將電池接在外面,接的的時候,原先的電池還是有接在充電板上,不是將舊電池拆下,再裝上新的,筆電的 ...

了解了,大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