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vanguard B85 REV1.01 過電原件發燙 求圖紙點位圖

楼主(2020-04-10):
這次撿到一張B85,帶回來發現可以過電,可以觸發,BIOS有重燒過了
一開始有大概0.5秒感覺有在跑碼,後面直接跳掉,現在觸發後馬上斷電。
看不出來只好先用摸的,發現這顆黑色的小東西發燙

請求板上大神指導下一步

网友A:
嗯,那顆是 +5VSB 轉 1.05v ME  &  1.05 PCH

138.32 KB, 下載次數: 66

135.47 KB, 下載次數: 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那顆是 +5VSB 轉 1.05v ME  &  1.05 PCH

尷尬 不知道電壓有沒有異常 要找時間來量看看了
想請叫楊大有兩個檔 1.01B跟1.01D有什麼差別呢
我在板子上好像找不到 他只有寫REV1.01

网友B:
這個IC 通常是華碩比較高階的板子會有的
我看bilibili上的某個影片維修 通常這個壞掉的話 南橋幾乎涼涼了

网友B:
這片是否用500元收購的呢
出貨地方是台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IC 通常是華碩比較高階的板子會有的
我看bilibili上的某個影片維修 通常這個壞掉的話 南橋幾乎涼涼了 ...

感覺尷尬了 南橋涼涼就只能丟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是否用500元收購的呢
出貨地方是台東?

反倒不是XD

网友:
這片我感覺熟悉就是了 反正不是我的 哈哈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051443344424189675
這個影片可以參考下
影片中是華碩ROG Z97 他也是那個IC掛掉把南橋給GG了

网友:
影片看過了,那顆壞了,要連南橋一起換了, 應該是電壓過高(1.45v)把他打穿了,南橋跟著掛,這種不良情況還沒碰過.

网友:
要換南橋可以去找幫忙BGA重植的,或是熱風槍慢慢把它吹下來,但是這兩個都要很熟練並且溫度要掌握的很好,弄不好會掉點的.

楼主:
這樣看來要收工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