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ko-sps250a 一開機就電壓表滿偏無法使用

楼主(2020-04-10):
一開機就燈亮風扇轉,電壓表滿偏,不快關感覺要燒了,不敢測量Vsb
要檢查哪裡呢

楼主:
初次發文找不到如何上傳照片

网友:
有照片嗎~~~~~

网友:
參考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E5%99%A8&page=1

裡面有各位前輩的解說。

网友:
先去貼文練習區練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現110是代表在110v位置嗎?可是這樣是往左扳

貼圖或檔案 請勿外連包含論壇內的相片區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請看我簽名檔 <貼圖教學>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再點選圖片或檔案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廣告)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擊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擊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擊另一個公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