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種插座能改為一般插座嗎?!

楼主(2020-04-11):
請問~這種插座能改為一般插座嗎?!

電源供應器的~~謝謝 以改正錯字

補充內容 (2020-4-11 04:22 PM):
這是顆1000W高輸出單路的電腦供應器~~
還沒入手~~先憑估看看好不好改插座!!

网友:
那是插座不是插頭。
東西是您的,要不要改,決定權在您,主要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A:
輸入電壓? 規格是不是一樣??
物件只要打得開, 零件就能更換!

楼主:
謝謝樓上的回復!!感恩!!

网友B:
採用這類的座常見是高瓦數Power!

但要注意spec是否相容

网友C:
看了半天…才明白你在問什麼?
你是說可以改成下面的這插座?

网友D:
買個座來改嗎?直接買條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採用這類的座常見是高瓦數Power!

但要注意spec是否相容

謝謝~~會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半天…才明白你在問什麼?
你是說可以改成下面的這插座?

是的!!很抱歉讓你費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買個座來改嗎?直接買條線吧…

明白~~只是想直接改成一般通用的插座!!若要賣也好出售~~

网友E:
建議不要改~這是防呆用的~
防止改天不小心換到爛線燒起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輸入電壓? 規格是不是一樣??
物件只要打得開, 零件就能更換!

要注意開孔尺寸~

不然土炮會很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議不要改~這是防呆用的~
防止改天不小心換到爛線燒起來

恩~~謝謝你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注意開孔尺寸~

不然土炮會很醜

還在考慮當中~~謝謝~~

楼主:
最後還是不要換插座!!用原本的再找C19的線材來使用~~

謝謝樓上的各位先進解釋~~

网友G:
我有這電源線線材你只要把插頭換成110V 插頭便可以使用一般110V的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這電源線線材你只要把插頭換成110V 插頭便可以使用一般110V的插座

謝謝~~這顆是110v-240v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