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DIY]2004 Camry 5.5代2.0 方向盤控制加裝

楼主(2020-04-11):
車上原本就有方向盤控制鍵,但是右邊的只有旅程電腦控制鍵,餘下了兩個空白鍵

剛好看到俄羅斯的車主有用豐田其他車種的方向盤控制鍵模組,來加裝電話接聽鍵與語音開啟鍵

俄羅斯車主改裝網頁

方向盤控制鍵模組料號

84244-58031-E1(壇木色)
84244-58031-C0(黑色)

分解控制鍵模組要相當小心,很容易斷卡榫...

分解控制鍵模組後
1.黃色為跳線與短路
2.紅色為割線
3.綠色R4換成2.2Kohm, Size:0805

完成重工後,就可以組好控制鍵模組

原先的控制鍵只有旅程電腦控制鍵

改裝完後

因為已經改成安桌車機,在方向盤控制學習裡也順利添加新按鍵的功能

另外也換了油箱蓋墊圈
77316-16010
左邊是舊料,已經壓扁狀

點火考耳橡皮
90919-11009
可以看到車上的舊料,火星塞接觸孔舊品比新品明顯的寬
新橡皮套上去考耳也是完全密合

网友A:
我的貨車 三菱VERYCA  跟 CANTER (兩車油箱蓋都用同款的)油箱蓋墊圈也老化了,油氣都會外洩了

都找不到油箱蓋墊圈材料, 目前看到的都是一整組的油箱蓋

沒有單賣墊圈的~~  ^^   好想找到材料~~ 省點養車費用 ~~

大大改裝真厲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貨車 三菱VERYCA  跟 CANTER (兩車油箱蓋都用同款的)油箱蓋墊圈也老化了,油氣都會外洩了

都找不到油箱 ...

買這個拆墊片用45元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031953233

也可以問問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1348828360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買這個拆墊片用45元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031953233

感謝大大 幫忙找尋資訊

我使用的是下圖這款的油箱蓋 帶鎖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謝大大 幫忙找尋資訊

我使用的是下圖這款的油箱蓋 帶鎖的 ^^

不客氣
油箱口徑應該是標準的,差在橡膠墊片厚薄與外徑
另一個更省的方式,自己剪片墊片套在舊墊片的後面也是有效的方法

補充內容 (2020-4-12 03:45 PM):
因為沒有單賣墊圈的,所以可以買45元便宜的油箱蓋拆他的墊片來換也划得來
之前也有相同的問題有找過,後來沒買用DIY的方法解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客氣
油箱口徑應該是標準的,差在橡膠墊片厚薄與外徑
另一個更省的方式,自己剪片墊片套在舊墊片的後面 ...

  大大超強的DIY

我想想看有沒有辦法 搞定  謝謝大大

网友C:
既然是使用帶鎖的油箱蓋, 油氣會外洩是十分正常,
鎖孔也是會洩油氣, 只要墊圈處不會輕微滲漏柴油也算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使用帶鎖的油箱蓋, 油氣會外洩是十分正常,
鎖孔也是會洩油氣, 只要墊圈處不會輕微滲漏柴油也算正常. ...

有可能,但是我機車帶鎖的油箱蓋不會
鎖頭也有油封,久了也是會外洩

鎖頭可分解
鎖頭的油封可能是O-RING很好買很便宜2~3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但是我機車帶鎖的油箱蓋不會
鎖頭也有油封,久了也是會外洩

汽油和柴油不一樣, 汽油是高揮發和高燃燒性液體, 不能有油氣外洩,
有些汽油汽車油箱沒有足夠壓力, 會亮引擎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使用帶鎖的油箱蓋, 油氣會外洩是十分正常,
鎖孔也是會洩油氣, 只要墊圈處不會輕微滲漏柴油也算正常. ...

感謝大大回覆

我的已經是異常的會滲漏了~~^^  所以確認該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油和柴油不一樣, 汽油是高揮發和高燃燒性液體, 不能有油氣外洩,
有些汽油汽車油箱沒有足夠壓力, 會亮 ...

燃油箱不是密閉空間必須設計有透氣的管路
否則燃油會抽不出來

但是利用鎖頭透氣不太合理,即使是柴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