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助微星n750ti gaming 2gd5/oc 開機沒畫面

楼主(2020-04-11):
朋友給的微星n750ti gaming 2gd5/oc
開機沒畫面
部分缺件已補上,只有編號C650小電容太小,還在努力中(會有影響嗎??)
請問各位前輩該從哪邊下手

補一張網路抓的

网友A:
靜態量測: 12V from PCIE有沒有短/開路  GPU 供電與VRAM供電阻值
               背面金手指電容對地數值應該是相同的(16對)

上電測試: 再次確認12V GPU V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靜態量測: 12V from PCIE有沒有短/開路  GPU 供電與VRAM供電阻值
               背面金手指電容對地數值應 ...

回大大16對已量測過沒問題
12V是指哪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大大16對已量測過沒問題
12V是指哪邊???

PCI-Express 16x Connector Pin Out
pin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I-Express 16x Connector Pin Out
pin1~3

回大大PIN1~3 12v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大大PIN1~3 12v正常

電感各電壓是否有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感各電壓是否有出來?

圈起來這幾顆都是電感嗎???
請問怎麼量啊??也是上電量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圈起來這幾顆都是電感嗎???
請問怎麼量啊??也是上電量嗎???

是的,上電測量!

理論上應該是少了一個或多個工作電壓,造成工作不正常!

网友B:
是不是有動過GPU?看墊片好像融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動過GPU?看墊片好像融掉了

GPU 沒動過喔
貼紙有點翹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上電測量!

理論上應該是少了一個或多個工作電壓,造成工作不正常!

估狗大神的為維修案例

不確定是否同樣問題
請問大大量電感,是用上電對地量嗎??還是用交流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狗大神的為維修案例

不確定是否同樣問題

別人的維修案例只能參考他的檢測手法,每張故障的原因有百百種。

量測電壓:電表調至DCV,黑棒接影像輸出的金屬背板,紅棒接電感。

影片大致看過,2分鐘左右是PCI12V fuse應該是燒掉,故障源頭應該是MOSFET短路。

有錯請指正~謝謝!

補充內容 (2020-4-19 11:41 PM):
更正:不是fuse燒掉,是電感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感各電壓是否有出來?

以下都是打地量測的結果,皆會B叫
另外發現風扇四PIN全部都會B

如有錯請大大們糾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下都是打地量測的結果,皆會B叫

所以代表電感沒故障!

回到正題, 上電開機後電壓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代表電感沒故障!

回到正題, 上電開機後電壓測量!

大大不好意思 沒電路圖的話
該從哪邊測量起??

网友:
根據我不專業的知識
板子各電感如果沒有短路的跡象
那就直接上電測量各電感電壓
一般不開機是缺少某個電壓或者電壓過高
如果各電壓都正常 那可以不用修了
(晶片壞掉或者RAM燒掉)

楼主(2020-05-18):
引用 网友A:
所以代表電感沒故障!

回到正題, 上電開機後電壓測量!

上電-打直流電壓-測量的電感電壓結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電-打直流電壓-測量的電感電壓結果
圖片上的文字可以大一些,並建議使用文字敘述輔助。

gpu vram有電,測量圖一正面右下小線圈(L6)有無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上的文字可以大一些,並建議使用文字敘述輔助。

gpu vram有電,測量圖一正面右下小線圈(L6)有無電壓? ...

這顆有問題?

网友:
16F有前輩說了! RIP

楼主:
好奇問一下 晶片壞的話
上電會有溫度嗎??(這片有溫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奇問一下 晶片壞的話
上電會有溫度嗎??(這片有溫度)

印象中有遇過,GPU會發熱!(GPU都有電壓了)

也曾經讀出並寫回VBIOS過, 最後還是沒有完修!

再稍微目檢看看哪裡有異常或是撞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