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維修實例] 貝瑞克 Spectra 9S 韓國版 擠乳器 無法開機

楼主(2020-04-12):
以前也有修過一台,不過型號差一點,之前那台是P PLUS,這台是9S
症狀是不能開機,外殼有明顯融化

先來張名牌,有看沒有懂,相較於台灣版本,少標示了幾V幾mA

一開始拆不開上下外殼,懷疑名牌下面有螺絲,結果沒有,所以不要把名牌撕破了醜醜
打不開因為上面有張很黏的貼紙黏住上下殼

拆開樣貌

故障點,SMBJ 7.0A 瞬態抑制二極體,量測已經沒有功用,已經短路
但是意外這個那麼高溫可以造成殼熔毀
零件沒屋頂就有,一顆大概5元,更換後完修

相較於台灣版的9 PLUS,有些差異
台灣版:叫做9 PLUS                        韓國版:叫做9S
台灣版:使用7.4V 900mA鋰電池        韓國版:使用3號電池2顆
台灣版:使用SMBJ7.4V                 韓國版:SMBJ 13A

使用3號兩顆,可是側面也是有micro usb和5v變壓器孔
不曉得可以自己換成3.7v 鋰電池嗎?

网友A:
還能編輯嗎, 末兩張照片有檔名...趕快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能編輯嗎, 末兩張照片有檔名...趕快改...

阿...來不及  最後多放了一張,SMBJ 7.0A的特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能編輯嗎, 末兩張照片有檔名...趕快改...

關於原本3號電池兩顆,可否改一般3.7v鋰電池
我是覺得不行
因為如果有電灌進來幫電池充電,那原本3號普通電池不就爆了?

不過如果不能充電,做了一個micro usb頭,又做了一個5v變壓器的頭
只是為了接有線的電力,有點不方便
畢竟擠乳室還有接一條電線給擠乳器,不如無線的方便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關於原本3號電池兩顆,可否改一般3.7v鋰電池
我是覺得不行
因為如果有電灌進來幫電池充電,那原本3號普通 ...

1. 改一般3.7v鋰電池這事有點繁瑣,得加充電電路  自負改裝安全性要能掌握
    你說此機有MicroUSB 輸入,  那就好好利用它
    手機電源 / PowerBank  接進此機 MicroUSB 輸入

    完整性來看 如此最好  以後都沒你事

2. 此機Spectra 9S  沒看 供電系統
    我從末圖來看   D3 D4  分兩路 進TVS1
    估計 外部5V(和 MicroUSB )  由D4 進TVS1  (*1 )
    那麼 D3 這路 猜測就是 來自 兩個3號普通電池迴路

    既然兩個3號普通電池迴路  有D3 做阻擋就不被外部5V灌爆
    用一般3.7v鋰電池 代入 是可以
    當然 D3 短路了  有外部5V倒灌 還是會炸的

    僅學術討論  猜測錯誤造成的財產人身傷害  一概不負任何責任

*1
    因為D4 線路變色 我自行腦補判斷: 外部5V(和 MicroUSB )  由D4 進
    題外話: 可能是拿錯 9V~12V 電源 造成 SMBJ 7V 燒毀
                路徑: 外部9V~12V 電源 --> D4 --> SMBJ 7V 燒毀
                你要感謝 有這棵SMBJ 7V 替劫   不然馬達幫浦就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