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尋求奇美22ED的MCU韌體

楼主(2020-04-12):
小弟的一台奇美22ED故障, 開機後螢幕閃一下就持續黑屏, 判斷是韌體故障, 請求22ED或替代的韌體, 謝謝

网友:
判斷錯誤~駁回

网友:
螢幕閃一下就 黑屏
很可能是燈管問題

网友:
閃一下就持續黑屏 跟韌體無關 爬爬舊文  就有答案!

网友:
閃一下黑屏不是MCU問題,不要把過錯都丟給MCU

网友:
...MCU韌體???

或許樓主有不同見解

网友:
燈管拉 改LED結案

网友:
P+I 版,高壓部份的問題居多,先測燈管(生手別輕易拆),先各個部位測試自能找出故障部位,建議爬文先學好維修基本思路

网友:
這一台常見故障是電解電容、藍色小藥丸、立起來綠色板子上面的高壓開關MOS短ˋ路,這台我還沒遇到過MCU故障的。

网友:
大概率是高壓這一塊有問題,可以找個通用高壓板替換一下看看故障消失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