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東芝 冰箱 - GR-56FTT - 閃燈問題

楼主(2020-04-12):
哈囉! 各位前輩,小弟初次發文,若有不妥,有勞見諒。
小弟在前兩個星期,發現冰箱溫度有下降,發現急速冷凍與急速製冰開始輪流閃燈。
問題發現: 急速冷凍閃4 燈,急速製冰閃3燈。
暫時解決的方式: 拔插頭,過五分鐘,再插電。可維持2-3天的正常(不閃燈),但冷度還是不夠。
我有問新禾委外廠,他們說要灌冷媒(NT $8000-9000)。
可是我有檢查壓縮機管路,未有漏冷媒的跡象。
但我發現冰箱內隔板打開,有發現一點點結霜的現象(我不知道這樣的結霜是正常還是不正常)。
我爬文發現,除霜定時器在變頻已變成電子的,我這是變頻的,我找不到電路板上的除霜定時時。
爬文有發現定時器在啟動電容附近,但我的只有啟動電容,沒發現定時器。
小弟,想請教各位前輩,是否是除霜定時器壞了? (在那裡 ><),或是感測器壞了?

閃燈處

閃燈處

風扇有運轉

風扇有運轉

些微的結霜

些微的結霜

未看到漏冷媒

未看到漏冷媒

啟動電容

啟動電容

電路1

電路1

電路2

電路2

网友A:
依你圖三的圖片看來
冷凝管的結霜狀態 是冷煤有不足的情況 (壓縮機運轉4小時以上)

网友B:
很明顯,就是油堵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顯,就是油堵現象

hi Jason大大,如果是油堵的話,就傷腦了,只能外修了 TT

网友C:
看電路這台應該是變頻的,要DIY有相當難度
請您看散熱器旁電扇是否會轉,如果散熱風扇不轉症狀會很像冷媒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電路這台應該是變頻的,要DIY有相當難度
請您看散熱器旁電扇是否會轉,如果散熱風扇不轉症狀會很像冷媒不 ...

hi Changold,我剛確認,散熱風扇是有在轉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你圖三的圖片看來
冷凝管的結霜狀態 是冷煤有不足的情況 (壓縮機運轉4小時以上)

是叫蒸發器
冷凝器是在冰箱外面黑色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