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此Sensor 操作原理

楼主(2020-04-12):
求助 這個型號怎麼操作都會誤檢知
實照射物為圖2 金屬圓柱,該物件會升降

我承認英文程度不好QQ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請看我簽名檔 <貼圖教學>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再點選圖片或檔案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廣告)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擊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擊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擊另一個公狗

可先到貼文練習區 練習貼圖

网友:
它應該是偵測光打在物體上的漫射量來檢知物體是否出現在檢知距離內.

网友:
你要先確定受測物體的距離在有效測定範圍內,距離過遠無法正常工作。
看該型號的原廠資料,受測物的顏色會影響有效測定範圍,淺色工作距離較遠(散射光較強),深色較近。

我猜是這樣:
Operation level 1 是teach好之後,物體在 [teach距離+r] 範圍之內訊號為高(switching output high),超過之後為低。
Operation level 2 則是teach好之後,物體在 [teach距離-r] 範圍之內訊號為高(switching output high),超過之後為低。

网友A:
這個是教你如何測量物品的感測距離~

1. 按 >2秒 <7秒    短按
2. 按 >7秒 <12秒

進入校正模式~

把待測物放罝 ON 的距離 (你想要檢知的距離)

按住 鈕  不放  一直到  黃色亮 綠色 燈閃 ~ (還不要放開)

再來移動待測物至 不要檢知的距離 等 黃燈滅 綠燈長亮 ~

放開按住的鈕 完成 校正動作 ~

你自己再試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教你如何測量物品的感測距離~

1. 按 >2秒 7秒

可是目前調整後
因為被測物為金屬會反光,造成誤判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目前調整後
因為被測物為金屬會反光,造成誤判

會反光不是更好嗎?

如果你覺得測量還會有不穩定~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 就是你原先想測的物品 厚度減少 一些 ~

再校正 感測器 ~ 也就是說 比 實際 要測的物件還要薄 ~

如此就可以提升檢測的穩定度 ~

楼主:
哈哈!
謝謝你 ok了
果然跟你說的一樣,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