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請教簡易12v電瓶充電器的短ˋ路保護

楼主(2020-04-12):
此充電器為2014年購買的,鮮少使用
使用都正常(反接或是短路會顯示充飽紅燈)
充電中則為藍燈
昨天拿去充一顆怪怪的電池(深循環的)12v只剩下6v
結果沒多久這顆充電器就發出臭焦味....趕緊拔電
打開看發現二次側的ic(標示432)已經燒的面目全非,也不知道是什麼432的ic
查了一下資料也許是tl432?(但手邊沒有,手邊只有tl431...這個應該是三端穩壓器)
所以裝上去試試看,電壓有出來,也能充,但是只要把充電器的"正負端"短路,馬上這顆431就燒了(不像之前短路會直接跳紅燈)
看電路432ic的前端是lm358p('放大比較器),應該是作用在電壓的判斷以及運作,以及燈號的顯示控制
當432這顆ic燒毀,拔除以後,二次側電容仍有14v輸出,所以432應該是作為判斷電瓶電壓的一個尾端元件,但只要輸出端故意把正負極短接,就先燒這顆432,那之前的短路保護(眺紅燈)到底是怎麼辦到的...(不應該用tl431暫代替tl432會有如此大的差別才對 同樣為穩壓的)
想請教對電源有研究的前輩,這顆一定要用tl432嗎?還是是我誤會,其實是其他的元件的代號?
432這個三隻腳,一只腳為負極源頭為lm358p接出(輸出到夾子負級),一只腳為正極由14v濾波電容接出(輸出到夾子正極),一只腳為參考電壓ref輸入源頭為負極端與lm358p接一起所產生的

网友:
看到 TL432  的 [2] 字 心裡都會沉一下, 因為充滿混亂迷惑的陷阱。

在 TI / ST / Onsemi / Diode / Fairchild 幾家的大廠規格書
TI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l431.pdf?
ST        https://www.st.com/resource/en/datasheet/tl431.pdf
Onsemi https://www.onsemi.com/pub/Collateral/NCP431-D.PDF
Diode   https://www.mouser.tw/datasheet/2/115/TL431_432-41217.pdf
Fairchild  只出 KA431

   TO-92 這種dip插件型封裝 只用於 TL431 ,不會用於 TL432 。
   SMD型 TL431/TL432  只是接腳差異: Anode(A 陽極)  相同,而Cathode(K 陰極)與Ref(R參考)  互異。
   TL431/TL432 任何封裝型式,他們的 Ref電壓都是 2.495V ( Onsemi : 2.500V ) 。

充滿混亂迷惑陷阱的跟風二線廠商來了...
   這些廠商 TL431 基本上相同,
   但是 TL432 會看到 TO-92 封裝,而且TL432 Ref電壓卻是 1.25V

   例如2#提到的廠商UTC: http://www.unisonic.com.tw/datasheet/TL432.pdf

於是有些人都會說 TL342 是 1.25 V , 這 .... 心裡能不沉一下嗎 ?

雖然我看到 TO-92 的 TL432 也會認為可能是 1.25V , 但是不會完全相信

所以只好從 GND  判別  Anode(A 陽極),再依分壓電阻 定出K與R,
  最後用 1.25 與 2.495 代入計算。
  看看哪個合理?

网友A:
參考一下這個的圖片與說明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4438335846

二次側電路結構近似
疑似應該是一顆NPN電晶體

网友B:
裡面有說明提到 是 TO-126的2SD882 ?  我想乾脆 TO-220的2SD880  折腳90度 避開電容

网友:
粗看了一下,這東西並無輸出短路保護的能力,所以基本上不能短接輸出,否則結果不可預期。

网友:
此充電器的架構為自激震盪  LM35雙OPA 做電壓電流控制   再透過光耦合電晶體控制自積震盪電路

其實就一個個限電流 定電壓的電源供應器

會燒REF IC要查線路
其實可以直接改線路   把一些電阻更改數值用TL431也是可以

另外再看看那個玻璃二極體是什麼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一下這個的圖片與說明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4438335846

感謝大大.這張照片幾乎一摩一樣..連電阻也很接近
看來我手中這版應該是被省料了
挖看看廢版區有沒有類似的電源晶體
感謝多位大大的回覆
挖到後再PO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裡面有說明提到 是 TO-126的2SD882 ?  我想乾脆 TO-220的2SD880  折腳90度 避開電容

更新進度.....
翻了很久的廢物區,終於找到一片有882的版子,拆下來882做了一些手術(剪電阻的腳...延長接腳)
裝上去以後,嘗試短路充電端,藍燈亮起(有點愉悅)..後來沒多久又開始發臭拉(有撐比較久XD)~~CE端又短路了
看來事情沒那麼簡單...前端的比較器可能有問題
這種充電器後來我買一顆心的才100元(還保固3年有貼紙...)..其實我還查到一樣更便宜的才79元
我在想要不要棄修...不過基於研究進步的心態,有空我會繼續查原因的,感謝大大
之後測試的話我會用小功率的晶體先測試(2SA1815那類的 或9012 9013之類的先充當),因為也拆不到882了(翻好久才翻到)

网友:
測試以 13V / ( 0.1A~0.5A)  ~= 30R~100R 限制它的電流

這電路電晶體不拘任何編號 只要電流還可以的~3A    BCE腳位/NPN 晶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