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ST快煮壺不過電

楼主(2020-04-13):
對岸淘過來的快煮壺,用不到半年

裏面竟然找不到保險絲,手上有快煮壺保險絲可以加上?
我把電熱絲上端子先移除,量電阻11.1歐姆
壺的底座我電錶量過都有導通,所以排除底座

按壓開關OFF量斷路ON短路也是正常

上面有水漬,一定有人水加太滿

整個110V的火線迴路都有通、水線迴路也都有通,但就是燈不亮不導電,抓不到問題,

請問我還有哪裏遺漏?

网友A:
我上次的經驗是,壺身沒問題,問題是被放上去的那個底座內。
底座內的金屬片燒焦,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的經驗是,壺身沒問題,問題是被放上去的那個底座內。
底座內的金屬片燒焦,接觸不良。

我底座直接用量的,看來還是要拆開看一下

网友:
溫控開關附近有水漬是正常的,快煮壺設計水滾時蒸氣往溫控開關噴......

壺底導電環跟出線插pin之間還有個防空燒裝置,有可能防空燒接點沒導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底座直接用量的,看來還是要拆開看一下

電的問題算好查
底座先量看看有沒有110v進來
不過底座接點不好磨  地方很小~~
電熱絲沒壞就可以修,一定可以成功的,祝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的經驗是,壺身沒問題,問題是被放上去的那個底座內。
底座內的金屬片燒焦,接觸不良。

真的是底座,這地方高溫融掉同時水壺又壓着,接片卡在塑膠上面,

這接片名稱是什麼?這地方高溫是因爲接觸不良電流過大造成的高溫嗎?

-------------------------------------------------------------------
目前有時會過電亮燈,有時不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是底座,這地方高溫融掉同時水壺又壓着,接片卡在塑膠上面,

這接片名稱是什麼?這地方高溫是因爲 ...

銅片品質差,無法承受高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銅片品質差,無法承受高電流

品質是指太薄還是材質問題?

网友C:
陸製品 尤其是 電熱型
因為 同樣功率下 220VAC 比 110VAC  電流小
他們設計上習慣了220VAC 環境  , 而忘記 110VAC 電流變大的特徵
----
剛剛上淘寶台灣看了一下這品牌 [SUCHFUNNY ]  $999
Google 搜尋[快煮壺]時, 跳出 MOMO廣--告 台陸品牌也沒那麼貴$4XX~$6XX

看了老半天 這品牌 [SUCHFUNNY ]  在淘寶標榜 出國使用110V  (欺負他們自己人? )
別湊這熱鬧買這牌了, 買陸製品牌九陽/美的 都比它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陸製品 尤其是 電熱型
因為 同樣功率下 220VAC 比 110VAC  電流小
他們設計上習慣了220VAC 環境  , 而忘記  ...

原來如此,這台掛掉我改買你說的牌子。

目前有沒有辦法加強接觸點,讓大電流可以使用?

那個接觸點有沒有名稱?我再台灣找找看,零件是針對110V下去設計

网友:
這底座接觸片合金接觸點是與水壺座的銅環底部外圈作接觸,因此有可能接觸點與銅圈有偏移現象導致接觸面積不足而發熱,因此建議調整接觸彈片上方螺絲或用尖嘴鉗調整角度達到最大接觸面積,順便磨除變型塑膠

网友D:
一般沒在修接點的 都是直接更换 只是要注意零件尺寸 太多種規格
https://find.ruten.com.tw/s/?p=1 ... 7&sort=prc%2Fac

https://shopee.tw/search?keyword ... =0&sortBy=price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沒在修接點的 都是直接更换 只是要注意零件尺寸 太多種規格
https://find.ruten.com.tw/s/?p=1&q=%E9%9 ...

那我還是換個台灣的底座好了!
謝謝提供的連結

网友:
真的要從電源 110開始往外由內查了 線路就只有這樣  如板上前輩說 應該可以找得出來的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陸製品 尤其是 電熱型
因為 同樣功率下 220VAC 比 110VAC  電流小
他們設計上習慣了220VAC 環境  , 而忘記  ...

久陽、美的沒有110V的產品,我找不到。
一天到晚拆開除錯我就飽了。

网友E:
就是這樣,文字說明→圖片輔助→文字說明→圖片說明...........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這樣,文字說明→圖片輔助→文字說明→圖片說明...........一目了然。

站長我以爲你找到了110V九陽,害我高興了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是這樣,文字說明→圖片輔助→文字說明→圖片說明...........一目了然。

啊!我也是文字說明→圖片輔助→文字說明→圖片說明
從沒看你來佳芬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啊!我也是文字說明→圖片輔助→文字說明→圖片說明
從沒看你來佳芬說 ...

對一些長期遵守的酷友 都沒拉
又不是只有你沒

网友:
引用 楼主:
站長我以爲你找到了110V九陽,害我高興了一下。

110V 九陽神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啊!我也是文字說明→圖片輔助→文字說明→圖片說明
從沒看你來佳芬說 ...

好吧!我自己先去面壁思過~~~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對一些長期遵守的酷友 都沒拉
又不是只有你沒

中了第二槍~~~

网友E:
我知道很多會員長久以來都依論壇建議的方法貼圖,我雖然沒有說出來,但是心裡是很感謝的。

有些堅持我目前不想改變,如果用勸導的方式效果不佳,那我會想怎麼改善的方法。

不好意思!回覆回到樓歪了,我再去面壁思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很多會員長久以來都依論壇建議的方法貼圖,我雖然沒有說出來,但是心裡是很感謝的。

有些堅持我目前 ...

版主,我有被你糾正過!
不過只犯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