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5830TG有電源無螢幕不開機[已解決]

楼主(2020-04-13):
品牌:ACER
型號:Aspire 5830TG
故障狀況 : 要放很久才可以開機,但馬上關機後就無法開機了,
             按電源鍵後,電源指示燈恆亮,但螢幕沒畫面也沒亮,手電筒照也沒畫面,
             硬碟燈閃一下就滅掉,硬碟馬達轉動約5秒就停了,過一段時間風扇會轉動。
             有換過 RAM 與 HD 情況一樣。
             情況與這篇很像 https://bbs.pigoo.com/thread-67831-1-1.html
             請問前輩們該如何處理呢?請問有5830TG盲刷的BIOS嗎?

网友A:
你在可以開機的時候進入系統更新BIOS看看
還是開機後馬上斷電 可能就是板子線路問題
https://global-download.acer.com ... 41492333.15796346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可以開機的時候進入系統更新BIOS看看
還是開機後馬上斷電 可能就是板子線路問題
https://global-downlo ...

感謝您的回覆
這幾天都無法開機,一開機就掉電,所以沒法刷官網的BIOS。
拆機上電,電流跑到0.35A多就掉電,無限循環。
+5VALWP,+5VALW,+3VALW,+3VALWP,+3VALW_EC,+VSBP,+VSB都正常。
+CPU_CORE 無電源
power sequencing : PM_SLP_S3#,PM_SLP_S4,PM_SLP_S5一直都為LOW。
U8 : N12P-GS-A1 GPU NVIDIA GeForce GT540M 顯示晶片摸起來有點燙
請問有何建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
這幾天都無法開機,一開機就掉電,所以沒法刷官網的BIOS。
拆機上電,電流跑到0.35A多就掉 ...

https://bbs.pigoo.com/thread-57538-1-1.html
電路圖
無CPU供電  ISL95835 54頁 供電腳19 20 26  電壓 ?
6脚控制电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57538-1-1.html
電路圖
無CPU供電  ISL95835 54頁 供電腳19 20 26  電壓 ? ...

19 20 26  電壓正常,但是會自動斷電一直循環
目前用二極體檔量到 +1.05VS_VCCP, +1.05VS_VCCP, +1.05VS_PCH, +VGA_COREP, +VGA_CORE對地短路
將PJ6,PJ7 斷開,+VGA_COREP, +VGA_CORE依然互相短路,並對地短路
將JP3斷開,+1.05VS_VCCP,+1.05VS_PCH對地短路
將PJ11,PJ13 斷開 ,+1.05VS_VCCP對地短路

補充內容 (2020-4-20 07:46 PM):
最後測試將PJ11與PJ13斷開就不會斷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9 20 26  電壓正常,但是會自動斷電一直循環
目前用二極體檔量到 +1.05VS_VCCP, +1.05VS_VCCP, +1.05VS_ ...

+1.05VS_VCCP 就從53頁追查 PQ31 PQ32 先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5VS_VCCP 就從53頁追查 PQ31 PQ32 先檢查看看

+1.05VS_VCCP → JP3→ +1.05VS_PCH
目前上電測試,若JP3沒斷開,電流跑到0.35A多就掉電,無限循環。
若將JP3斷開,+1.05VS_VCCP 電壓 1.05V,電流約0.45A。
SANDY BRIDGE 損壞,電容短路還是PU9有問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5VS_VCCP → JP3→ +1.05VS_PCH
目前上電測試,若JP3沒斷開,電流跑到0.35A多就掉電,無限循環。
若 ...

都有可能 只能從電容 PU9 在來 SANDY BRIDGE 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可能 只能從電容 PU9 在來 SANDY BRIDGE 處理

前輩
目前情況是掉電自動重啟一直循環
量測 +CPU_CORE , +GFX_CORE無電壓
U10 : PIN3(GFX_CORE_PWRGD) 與 PIN7(VGATE)都一直為 LOW,
        CPU_B+ ㄧ直都有19V, +1.05VS_VCCP, +3VS, +5VS 隨著掉電歸零。
電容 : ON BOARD 量測
         PC157, C857, C381 對地約 5歐姆,若將PJ6與PJ7斷開PC157變成約15歐姆
         C231, C229, C64 對地約19歐姆
         C120,C137 約390歐姆,這兩顆應該正常
         C119 約39歐姆
         C82 13歐姆
         C103, PC111 11歐姆
U5 : SYS_PWROK 沒出來,因為U10  PIN7(VGATE)都一直為 LOW
MOS : PQ34, PQ36,PQ38,PQ40,PQ41, on board 量測 PIN1與PIN8短路,
         有拆一顆QP34下來量是好的。
上面您給的BIOS,現在無法開機所以沒有辦法用,請問有 EC跟BIOS的 BIN檔嗎?
想把板子上的拆下來比對看看,目前沒有頭緒,麻煩請您給個意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
目前情況是掉電自動重啟一直循環
量測 +CPU_CORE , +GFX_CORE無電壓

BIOS 上面官網解壓縮後DOS 裡面就有了 EC 也是

网友:
..........

773.25 KB, 下載次數: 16

點位圖

楼主:
感謝您提供點位圖。
原來有這東西啊,我單看電路圖找零件花了好多時間。

楼主:
最後查到 U24 SYSON 沒有輸出,所以 PU10 沒有辦法正常工作,
所以+CPU_CORE , +GFX_CORE無電壓,決定重刷BIOS 與 EC,就正常了。

提供BIOS與EC給需要的人
ACER BIOS 1.12版

EC : U26 (W25X10BV) K27C112A.zip (50.89 KB, 下載次數: 6)

BIOS : U4 (MX25L3206EMI P4LJ0112.zip (1.66 MB, 下載次數: 5)

网友(2020-05-13):
很有耐心的前輩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功力不錯,以後多PO一些問題,讓有心想修復筆電的同學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