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會員寄來的BOSCH IXO 電動起子機 冒煙 維修實例

楼主(2020-04-14):
這支起子是一位會員寄給我的,我不知道他願不願意曝光,所以就不講出來了,據他說是原本要換電池,但是換好後一按開關就冒煙,最後就寄來我這裡了。
咦!東西壞了可以寄到wish 那裡修嗎?經常在痞酷網活動的會員都知道我沒有在做維修,除非是有興趣的東西,不過我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寄給我修的東西就等同送給我,不管修不修的好,我會貼一篇維修實例上來。

▼我收到的BOSCH IXO 起子機如下︰

▼打開後的樣子,我清點之後,確定零件是完整的。

▼塑膠袋裡面有一支1N4001二極體,我量了一下是好的。

▼這支二極體是接在那裡呢?從電路板背面的焊點就知道了。

▼電路板正面很明顯歐姆龍的微動開關沒有彈起來,試著按按看也沒有用,這個開關要換了。

有注意到微動開關與正反轉開關之間有支二極體嗎?量了一下它短路了,因為我不清楚為什麼會員要更換這支二極體的經過,所以拆掉現有電路板壞的,更換塑膠袋裡的二極體。

▼換好二極體與微動開關後,先不要接電池,先接有限流的電源供應器測看比較保險。

▼LED測試正常。

▼原本電源供應器設定4V 3A,按下開關後只剩下1.x,不過馬達還是可以運轉的。

▼並沒有冒煙現象,接著就可以接電池了,原本的電池負極的焊片被拔掉了,我找了一個以前留下的動力電池代替。

▼這支IXO 裡面很緊湊,測試一下未接行星齒輪組的運轉情形。

▼又賺了一支可以用了。

※感謝大家賞臉看熱鬧,請用滑鼠直接廣____告鼓勵.......

話說還有後絮︰
烏骨雞學姐︰你怎麼還有這支起子機?
wish︰這是我剛剛才修好的。
烏骨雞學姐︰這支起子機我要用。
wish︰妳是又要拿去賣掉是嗎?妳連我的起子機都拿去賣給會員了
烏骨雞學姐裝做沒聽見..........

楼主:
$&(&(*^$........XXXXX又被A走了

网友:
一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概念XD

楼主:
大家在更換18650 的充電起子機時,一定要購買動力型的電池來換,大家看一看BOSCH IXO上用的INR18650-13P 的簡易規格表︰

看完Discharging 欄的規格就知道一般的鋰電池是不能用的。

网友:
小心學姐會把你桌上那隻GOOT斜口鉗拿出來,以WISH大加持過開帖競標~~~

网友:
我還以為有爆破冒煙場面。

楼主(2020-05-21):
IXO 是一支小起子機,本來力道就弱,弱的原因主要在馬達,其它組件也不是設計大馬力場合使用,如果你換電池會變強,那是電池壞了。

你的藍色電池是不是真的是動力鋰電池我不知道,你要查一下你的藍色電池規格表確定,不過我從照片看怎麼很像大陸的電池。
一按開關就冒煙的原因,會員有提比較可能接錯正負線,這點是成立的,不過我拿到起子機時,電池就已經拆開,沒有看到你接線的情形。
1N4001為什會短路?最大的可能還是跟上面說的有關,微動開關陷就只做ON/OFF,不管是NC或NO都不會造成1N4001短路,頂多就是按開關沒有反應,或馬達一直轉,按開關也停不了而已。

你問到是不是你換上的藍色動力電池太強導致燒毀?

這個問題就像你的機車原本是使用12V 4A電池,你換了一個12V 7A電池會不會燒掉機車一樣,不會對吧!

只是IXO 的行星齒輪有兩層,靠近馬達那一層的的齒輪是塑膠的,靠近裝起子頭那層是鐵的,不管是那一層的齒輪都經不起長時間大力的摧殘,真的要有力,只有買大支一些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44130-1-1.html

网友:
當時我也買了一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