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ward 托福 6303D 又是很硬一台 預告

楼主(2020-04-14):
這台電源供應器是論壇大老lwang 至少五年前給我的,新會員應該都不知道lwang 是誰了,早期痞酷網有正規的伺服器可以用,就是他出錢贊助的,因為那時我還在任職,為了怕麻煩不接受會員贊助,結果他不知道怎麼打聽的,就直接把伺服器寄來我以前任職的公司,以前論壇的伺服器一個星期不當機就要放炮慶祝,有了這台伺服器,從此擺脫了這個魔咒,也讓我認識一位值得深交的好朋友。

當初他是因為換了比較高檔的電源供應器,而這台又左邊故障才給我的,給我之後我也丟在一旁,其實我是用不著的,不過既然到我這裡了,我還是想修好它。

這台我無法解決的還是輸出端子,端出端子一共斷3支,也就是紅圓圈的地方,另外綠圓圈被大老焊上錫了。
斷掉的端子我需要請會員幫我如上一台相同處理,被焊錫的端子我會先用吸錫設備除去一部份,但是細節還是要請有螺絲攻的會員幫忙,能解決這些問題後,我再來修理左側故障的部份。

网友:
害ㄚ!會員們小心有 A腳 出沒

网友A:
標題型號寫錯,是6303D才對。

网友B:
是搬動撞斷 還是 拉線扯斷 ?

這臺算是可以單手搬動 重量又不是好控制  手提下垂的高度
造成移動時一不留神容易撞工作桌角門框
經常搬動就是躲不掉的劫難

网友:
這台的端子不好找,需要很長的螺絲腳,我修過一台,我是買音響用的端子,使用時要很注意,不然很容易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標題型號寫錯,是6303D才對。

謝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搬動撞斷 還是 拉線扯斷 ?

這臺算是可以單手搬動 重量又不是好控制  手提下垂的高度

這台的端子怎麼斷的我不知道,不過看過這麼多台的端子斷掉,應該是有改良的空間。

楼主:
昨天又睡不著了,突然想到一個念頭,如果這台拿來標酷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
不過,我需要上面的端子,標到的會員需要自行改裝端子,然後把上面的端子還給我,再來就是要發一篇維修實例,是要完修的,如果沒有把握就不要標,留給有把握的人。
或許大家會覺得上面的端子我為何不直接拆下就好?我是建議沒有熟練拆過這台端子的人,還是先留著參考原本的樣子,了解了再拆下比較妥當。

不知道大家覺得如何?

网友C:
這種端子適合改裝,明天寄給您

网友:
改完成的外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端子適合改裝,明天寄給您

請不要寄給我,因為還不知道這台要怎麼處理,如果最後是我自己處理,那我還是會延用原本的端子,如果是拿去換酷幣,那會請標到的會員跟你購買或者你要用送的都可以。

网友:
端子腳距跟電供面板孔距剛好一樣?
改好感覺比原廠的還強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不要寄我,因為還不知道這台要怎麼處理,如果最後是我自己處理,那我還是會延用原本的端子,如果是拿去 ...

也好啦!反正東西在您手上,決定權在您,我沒意見。

网友E:
五燈哥哥改的好!那像有人信仰石頭
一定要原板而時間就一點一滴流逝
一堆待修品應該要活100歲的時間才夠他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五燈哥哥改的好!那像有人信仰石頭
一定要原板而時間就一點一滴流逝
一堆待修品應該要活100歲的時間才夠 ...

只有一個字: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