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象印電子鍋代碼E01維修(附不愉快送修經驗)

楼主(2020-04-15):
前幾年去日本旅遊帶回一顆6人份電子鍋
至今使用約4年左右
最近接電出現嗶嗶聲及E01代碼
心想這水貨原廠不收只好找外面的高手修
電器孤兒的維修北中南都有蠻有名的店家
最後Y拍找到一間個人維修離我公司近的可以直接送去省運費省時間
沒想到這就是噩夢的開始
這顆電鍋當初買9900日幣
這間報價維修機板開2000還勸我修好可以用很久
我查原廠修版換新也不用1500
2000我真的修不下去
只好跟他說不修付了500塊檢測費贖電鍋回來
然後上網找死馬當活馬醫的方法
打開頂蓋發現斷一條線
接回去
沒錯就是斷了一條感知線
接回去就是完修
沒有嗶聲直接可以煮飯
有遇到象印E01代碼的朋友可以先檢查鍋蓋的線

最後 我不是心疼那500塊
當作花錢學經驗買教訓
專業維修是要尊重的
但這種掰理由喊高價的方式真的很要不得
如果今天我送修一顆IH萬把塊的可能就會乖乖掏錢了
最後我才發現因為是斷線這位報我機版壞的先生連底都沒拆
沒檢查到電鍋內部就直接獅子大開
真是修電鍋學經驗呢

网友A:
建議維修經驗部分刪掉...不是只有維修電鍋,修啥都一樣拉,別人要營利要吃肉,修機車不也是嗎

不懂就當羊宰很正常

网友:
我以前一台晶工冰溫熱開飲機.3000多買的.用很久故障.找了一家電器行送修.報價1800.最後修好收我1100.因為.溫熱開飲機不到2000.普通品牌的1000多就可以買到.店家也不要意思收太高.但是再用一段時間後也沒用了.因為用久了總覺得燒出來的水味道不對.即使用檸檬酸洗過還是不行.後面換過2台也是用不久.因為一段時間水的味道就變差了.現在是使用笛音壺燒熱水再用保溫瓶儲存.雖然麻煩些.好處是.每期電費降了5-600元

网友:
經驗值UP   XD

网友:
不錯! 賺到維修經驗值無價
與痞友分享經驗也是無價

网友B:
太誇張啦!!這種錢也賺得下去 !說真的!!多少會一點電子類東西 至少不用被人家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維修經驗部分刪掉...不是只有維修電鍋,修啥都一樣拉,別人要營利要吃肉,修機車不也是嗎

不懂就當羊 ...

不懂當然是羊沒錯,賺錢要賺的天經地義生意才會長久
這種維修這種報價這種欺騙不用黑心店家來形容算很保守了
我分享的不只是完修經驗,也是選擇送修店家的經驗
外面免檢測費的店家也不少,只是我貪圖方便找了近的
500就當作學費然後分享一下沒什麼不好吧
我相信這麼多高手裡我懂得只有一點皮毛,在家當當水電工阿宅
很多維修電器的店家大哥也不希望被這種老鼠屎拖累壞了名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誇張啦!!這種錢也賺得下去 !說真的!!多少會一點電子類東西 至少不用被人家坑錢   ...

不懂當然是付錢了事XDDD大家都開心
也可能是我少見多怪不懂市場生態這樣~~~

网友:
你送去的應該是商人(奸商),維修還是要有良心,
有時候不懂不生氣,懂了反而氣傷身!
看開些!

网友:
我也遇過朋友洗衣機只是斷了一條線  維修人員騙他說馬達壞了要換新馬達  最後收了二千元  馬達也沒換
只是把斷的線接回去而已
還有同學的窗型冷氣壞了  維修人員完全沒檢測就說是壓縮機壞了  換壓縮機要六千元   最後我去幫同學換了一顆電容器就好了
我也是從事維修工作  我是很不認同這種行為

网友:
亂報價檢測費就賺飽飽…

网友:
其實他因該沒拆開看...修到後面 都是直接判斷的..尤其遇到錯誤碼的..
通常來說你同意修好 他換上主板之後 發現不行 就會去找其他地方了
就會發現你斷線的地方  同時修好

但你不一定會知道 不過你會知道你有換過基板
你這案例 只能說你好運  只因斷線而修復

只能說 店家和人際關西一樣 沒試過 沒認識不知道他的為人處事  但如果要騙 你還是有機會被騙
放寬心吧.. 騙久了你自己也會有簡易維修技能了

网友:
請教一下樓主,你覺得他應該怎麼做才是合理的方式?

1. 機器沒拆先預判問題與估價。
2.機器拆一拆再估價。
3.機器拆一拆先修好再估價。
4.其他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當然是羊沒錯,賺錢要賺的天經地義生意才會長久
這種維修這種報價這種欺騙不用黑心店家來形容算很保 ...

說實在,用很久消費性產品根本沒有請人修的必要....
先拆起來看看,不行就丟了~

网友:
唉,這種事常常被討論。有些話有可議空間

网友:
從你們 的對話得知你把電子鍋留給他檢測,(你說他沒檢查到電鍋內部就直接獅子大開)<所以你又如何得知他沒拆開檢測
你又如何得知他查出只是斷線卻向你謊稱主板故障?

或許他沒察覺斷線又技術不良.才向你告知主板故障?<(這是我假設狀況)
如此這就會跟事實 有出入喔!

网友:
只要清楚並沒有任何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當然是付錢了事XDDD大家都開心
也可能是我少見多怪不懂市場生態這樣~~~ ...

我太窮了!不想給別人賺 除非真的沒辦法

网友:
想起前輩說過的話

修電視的時候,明明知道那邊有問題,可是還是要電表到處測測,時間差不多了才處理問題
這樣才不會被說收太貴@@

只能說看要賺多少,時間成本的考量。覺得沒一個標準。
ex:
以整個模組更換=>省事,客戶不省錢。
查修電路更換故障零件==>花很多時間(包含自我進修),客戶省錢

前著很多人會做, 入門快。
後者要花很多設備跟心力,會的人比較少,入門時間較長。(時間成本較不划算)
要找到這樣的維修者只能慢慢找

网友:
象牌的很多人用,這個01的訊號出現,維修起來,真花時間,謝謝你,有這個經騐給我。也恭喜完修。

网友(2020-05-16):
一家商店,不靠賣產品的利潤來補貼售後維修服務,假如把維修當職業,只單純靠維修賺錢,一定要這樣收費,假如有人覺得這樣的收費很黑心,換他自己去開一家,他認為合理收費的維修店,不用多久他會發現錢很難賺,他會改變收費方式, 一樣很黑心不然會倒店。

网友:
有一次陪朋友去X碩皇家XX中心,他的 華X比電故障了,報價要更換主機板,因為價位高所以放棄,800元檢修費!於是買了展示機免維修費,朋友把比電給我(硬碟沒給)回家開機可以,於是換上一個硬碟裝上W7 就用到現在...每天當作電視盒!!

网友:
痞酷網就是妨害各行業蓬勃發展的元兇,自己來最省錢也最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