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虎牌電熱水瓶 TIGER PDF-F38R 過電不加熱維修實例

楼主(2020-04-15):
虎牌電熱水瓶 TIGER PDF-F38R 過電不加熱維修實例

1.故障狀況~加水後插電不會加熱

2.型號

3.內部電路照

4.拆解加熱盤有2組熱絲,主熱絲(加熱用)-->燒斷;副熱絲(保溫用)OK~阻抗約170Ω

5.加熱盤分解,主熱絲燒斷

6.買不到原廠加熱盤,只好用銅套管壓接電熱絲將就用,連接好後測試2端阻抗約18Ω

7.加熱盤上壓鐵片比對位置鑽孔組合完成

8.裸露端子套上2層玻璃纖維管絕緣

9.完修煮水測試,消耗功率約900W

{n_081:}

网友:
电烙铁镍铬丝断裂连接修理方法
可在铰接处撒满玻璃粉。出现打火时局部高温使玻璃熔化包在接头处,隔绝与空气中氧的接触,造成继续氧化。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樓主您如何打開內膽底蓋,很多人修象印都在這里卡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樓主您如何打開內膽底蓋,很多人修象印都在這里卡關

虎牌熱水瓶加熱盤是做成可拆式,相印熱水瓶是焊死無法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