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淋浴花灑溫度計故障

楼主(2020-04-15):
網路買了兩支,用了半年一支不顯示,一支時有時無.
請問有人知道要怎麼拆解嗎?
發電的原理是什麼嗎?

网友:
水流帶動馬達,磁力生電~至於怎麼拆~等大大發拆解文囉

网友:
一定要先把他從水管上取下來
抱歉我在講廢話

楼主:
所以在裡面有個利用水流帶動的發電機?
拆下來後,從入水口跟出水口的管路,用細的起子試著撥看看,裡面沒有會轉動的機構,不像有馬達(發電機)的樣子.
所以來問問細部分解的方法,看能不能修.

网友:
沒圖沒真相.

网友:
溫度卡片貼上先湊合著用....
別打我...

网友:
還是裡面的傳感器位置跑掉導致感應不到?

之前遇過熱水器水車也是裡面啟動螺旋位置卡榫跑掉無法啟動!

网友:
裡面有水力小馬達發電,找找應該有一進一出的管路或孔給馬達用的。猜是電路進水氣或是水垢把孔塞了,

楼主:
其實有拍過照片,但就是不知道怎麼細部分解,所以也只能拍外觀,拍出來的比廣告的難看很多.
進出水孔有深度,又只能近拍,怕大家看不出到底在拍甚麼.
下班回去再試試拍幾張圖片,貼上來.

楼主:
各個視角.

目前只能拆開到這裡,如果沒人知到接下來怎麼拆,應該就選擇暴力拆,一窺究竟.

感覺這應該可以旋開,上面的刻痕就是工具留下的痕跡.

楼主:
結合#8跟#10兩位大大的建議,買包"檸檬酸"泡了半小時,但是依然不見效,就動手拆了.

釘了兩個洞試試,可以旋開.

拉出棒狀物,原來是溫度感測器.

掀開白色蓋子,發現類似齒輪可以旋轉的東西.
轉動時有點緊,用尖嘴鉗,試著把齒輪狀的東西拔出-->失敗,有東西卡住.
這時奇蹟出現了,這齒輪狀的東西,轉起來很鬆,不再緊緊的感覺.
蓋回白色蓋子,用嘴巴吹氣,溫度有顯示了.

裝回去,開蓮蓬頭,顯示溫度了.

結論: 是發電機構卡件了,原因不明. 有可能是水垢,泡"檸檬酸"後,加上人為拉動後症狀解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結合#8跟#10兩位大大的建議,買包"檸檬酸"泡了半小時,但是依然不見效,就動手拆了.

恭喜完修,應該是水垢卡住,建議一段時間檸檬酸泡一泡。

网友:
讚! 真動手了...

那不就要每隔一段時間例行清潔水垢?

网友A:
恭喜完修,原來裡面是這種結構,
卡住的水垢有可能是碳酸鈣、鐵銹、小沙礫、青苔等,所以造成檸檬酸溶不掉。
洗衣機進水的濾網,水質不好的話也常常堵塞。

看圖上拔出的測溫頭有上一層矽利康,要記得補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原來裡面是這種結構,
卡住的水垢有可能是碳酸鈣、鐵銹、小沙礫、青苔等,所以造成檸檬酸溶不掉 ...

矽利控懶得補了, 為了擠一丁點,又要買一罐來開封,感覺不划算.
不過搞不好過兩天,七段顯示器就淹水....

网友(2020-05-15):
恭喜完修,又學到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