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改善 hp 筆電 Pavilion G6 螢幕顯示閃爍情形

楼主(2020-04-15):
之前拆清筆電風扇(清理hp筆電 Pavilion G6 風扇),

之後也再拆過處理改善螢幕顯示會閃爍的情形,

最近螢幕可以顯示的角度越來越「躺」,角度要很平才不閃爍,有些不便,坐椅子看,畫面很是暗黑,便再度拆機處理。

需要拆機步驟的大大可以上網找相同的筆電型號,依樣畫葫蘆,小心進行。

拆機後觀察這台筆電螢幕線路是在左側(細導線群包在黑絲護套內,不是薄膜電路),便稍微拿起移動一下線群,重新置放在不會影響鍵盤面蓋緊密度的位置,目的是改變線路折彎的地方,然後復原。

撥開線路

重新變換線路位置

果然,滿血復活、螢幕不再挑角度,給也有相同顯示困擾的大大參考。

网友A:
除了插頭(上圖拔/下圖插)  我比較不出來
我老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插頭(上圖拔/下圖插)  我比較不出來
我老了 ....

你不孤單...我也是目檢了老半天,沒看到差異~就差沒拿放大鏡出來

网友:
應該線路有斷了,拔起來又換個角度,接觸又恢復正常。純猜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孤單...我也是目檢了老半天,沒看到差異~就差沒拿放大鏡出來

[目的是改變線路折彎的地方,然後復原。]

這是重點~

网友:
重點是不再閃爍,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楼主:
哦,

(S大、p大)

抱歉照片撿拾太簡略了,沒有注意到沒有表現出前後線路差異,

補一張以前把螢幕都拆下的局部照片(109/12月),

螢幕的線路部份藏在轉軸部,有幾個地方是持續性扭曲,於是想讓扭曲段旁邊的其他部份來取代彎曲位置的工作,自己的經驗可以改善顯示不良的情形。

在底座塑膠殼體部位也會有幾個凸起,用來做引導線路、或「卡緊」線路的功能,於是稍微注意讓線路「閃過」一、二個凸起,或是從在凸起左側改放在凸起右側,總之,讓扭曲段稍稍變直,彎曲在線路其他的位置,確認不會影響機板/面蓋的平穩,小心復原。

使用舊圖做說明,螢幕已經回復大範圍的工作角度,不必罰站打電腦。

補充內容 (2020-4-16 10:46 PM):
108/12月

网友:
很棒!細心查找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