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UA-58H5200亮紅燈再按電源鍵後無聲無影無背光

楼主(2020-04-16):
三星LED液晶電視有待機紅燈,但是按電源開機無聲無影無背光,但將主機板連接至電源板插品拔掉,背光會亮,表示電源板是正常,問題出在主機板,有測量主機板電壓,發現有二個IC無電壓,因為手上無此機種線路圖,所以請教痞酷網各位師傅,請問問題是否是主機板IC有故障,是否能指點迷津,我有記錄每個IC的電壓以供參考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
錯誤的貼圖方式會顯示檔名

貼圖缺最後一步 , 上傳區的圖片 必須點選插入內文  否則圖片會出現檔名...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今天都在討論這個問題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5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