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同電鍋 TATUNG TAC-20A(SR)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0-04-16):
大同電鍋 TATUNG TAC-20A(SR)不過電維修實例

1.型號~TAC-20A(SR)

2.插電完全沒有電流流動

3.檢查電源線插頭因過溫熔損 + 壓接端子端也老化發黑

4.電源線升級為2.0mm^2,線頭剝線後以O型端子壓接再加錫焊接

5.電源插頭縫隙以熱熔膠填補;2.0mm^2完勝1.25mm^2

6.內部照

7.檢測加熱鋁管已燒斷不通

8.新買加熱鋁管(20人/直徑17.2CM/110V/1200W)到貨檢測阻抗約12Ω

9.拆裝過程中氖燈接腳因鏽蝕而斷裂,更換備品OK

10.保溫測試OK,消耗功率約71W

11.煮飯測試OK,消耗功率約1.02KW~咦奇怪!怎麼少了180W~

网友A:
哈哈!除了我之外,這是我唯一看過裝插頭用端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除了我之外,這是我唯一看過裝插頭用端子。

喔~~這麻說來~~插頭用端子有一定優點囉

偷學起來

网友:
這種插頭摔到容易破我也都用1.25或2.0壓著端子壓後,裡面整個灌熱融膠,這樣就摔不破

网友:
我都用這種
再用防霉的矽利康填滿~
避免進水觸電

缺點就是太大了~
可能會不好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喔~~這麻說來~~插頭用端子有一定優點囉

偷學起來

大電流一定要龜毛一點,不然後果不堪設想。

网友:
對於電鍋一直有個想法,想做中繼開關,才不用每次都要拔插頭。

网友:
做工真是仔細,壓接端子後還有加焊錫處理。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