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冷凍櫃 SCR-170A 維修請教

楼主(2020-04-16):
晚上一下班,家人通知冷凍櫃壞掉,然後我觀察好像都沒啟動(但壓縮機熱熱的)

而看一下電路圖,猜想可能是啟動器壞掉,破掉是因為,為了用鉗子夾出來電阻石...不知道那麼脆弱...

然後想先網拍買個啟動器來換...我的啟動器是1P的

想換較耐用的啟動器,網拍好像也都從大陸進貨(要等很久)然後價差又蠻大的,有幾十塊到幾百塊

請問該怎麼挑,或是該去哪種類型的實體店買呢?

网友:
哪裡買比較耐用?很難說,同一個地方買前後批次不同就有可能不同狀況。

原本也是以為網拍買的比較不耐用,很多年前修一台小冰箱,也是需要換啟動器,先去實體店面買一顆,用了三天又燒掉了,當時以為壓縮機有問題,不死心從網拍買兩個來試,第一個換上去使用到現在沒異狀............

網拍不一定全部從大陸進貨要等很久,我買的大約2天就寄到了,看到那種「急用勿下標,交貨期7~10天」擺明就是等人下標再從大陸進貨,從來不跟這種賣家交易。

网友A:
到三洋服務站買或冷凍材料行都有
快修好比較要緊 沒差那幾拾塊吧?

你的是1腳的
買2腳3腳4腳都沒差  主要是全通的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三洋服務站買或冷凍材料行都有
快修好比較要緊 沒差那幾拾塊吧?

3腳與4腳的有差別,不一定是全通。3腳的規格就有四種之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3腳與4腳的有差別,不一定是全通。3腳的規格就有四種之多。

3腳跟4腳 有分多種規格沒錯
所以才在說明  <<主要是全通的即可>>

网友:
買2P的代用也可以

楼主:
謝謝各位幫忙,最後在鎮上修這類型的店家買到4P的,確認腳位無誤便完修了!
價格200塊,應該是蠻可以接受的價錢了~

但如二樓提到用了三天便燒掉,想知道這會是什麼原因呢?
電阻石歐姆大小的關係?
店家當時看了我帶去的那顆啟動器,就找了這個4P的給我,希望不會一樣沒多久就燒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幫忙,最後在鎮上修這類型的店家買到4P的,確認腳位無誤便完修了!
價格200塊,應該是蠻可以接受的 ...

三天就燒掉有分解來看,就是變阻體兩側電鍍導電層燒掉,接觸PIN無法導通。

您照片上夾破那片,就算沒破也是不能用,導電層也是燒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幫忙,最後在鎮上修這類型的店家買到4P的,確認腳位無誤便完修了!
價格200塊,應該是蠻可以接受的 ...

就是端子一定要緊~
插上去後用手拔拔看~
會不會沒用力就拔起來~
端子一定要沒生鏽或有銅鏽~

啟動器插上壓縮機也要拔拔看~
沒用力就拔起來就是不緊~

只要不緊或有生鏽就會阻抗大~
阻抗大就會發熱~
最後就會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端子一定要緊~
插上去後用手拔拔看~
會不會沒用力就拔起來~

厲害!我這次壞掉的時候,也是拔端子想說為什麼那麼鬆!!一碰就脫落
所以我這次有先把原本ˋ的壓接頭再夾緊些,然後插上去,也確認手拉ok

网友:
冷凍材料行都有在賣,蠻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