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IO E3D470VX-TW 卡在開機LOGO

楼主(2020-04-17):
先來銘牌

卡住LOGO,此時所有按鍵都失效

這台電視之前正常率比較高
打開來灰塵噴一噴,10次大概只會有1次不能開

最近冷落它了,現在打開來5次,5次都卡LOGO
雖然8歲了,但是47吋也不小,也算堪用
上網GOOGLE VIZIO 然後就會出現 卡住LOGO畫面,感覺還蠻多人遇過的
不曉得有沒有前輩可以指點一二?

如果電視要刷韌體,一般使用者是可以刷的嗎?
像刷無線AP那樣簡單嘛?

网友:
建議... 基本電壓 & 電解電容先檢測一下!

网友A:
找專業的修吧,
這不是DIY可以解決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6339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專業的修吧,
這不是DIY可以解決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63394-1-1.html

感謝,沒想到蠻複雜的,不是下網下載檔案copy到USB那麼容易
已經致電原廠來維修,原廠說可能$600或現場報價

補充內容 (2020-4-22 12:13 PM):
原廠來帶個USB,不到10分鐘就好了,收費600。是說韌體設計缺陷,過保要收費有點OO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