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E7270 開機提示 (A7) ME FW Downgrade - Request MespiLock Failed

楼主(2020-04-17):
小弟有一台E7270 開機會報錯誤,

試過升級和降級BIOS但問題依舊,

ME的版本11.8.50.342 。

网友:
惠普开机报错(A7) Me FW Downgrade - Request Me Spilock Failed
清除CMOS??
請參考該討論串:
关机断电,完全断开电源线,找到主板上的黄色按钮按住5-10秒,重新通电开机看看。

楼主:
CMOS放電已試過無效,solution 方法也試過無效。

网友:
要整個重刷了,要清 clean me ~ 要提供原機 BIOS,請獅子魚大合成~

楼主:
楊大大你好
目前手邊只有CH341A編程器,
但是無法讀取BIOS,
BIOS是ah1815這顆。
請問有其他方式解決嗎?

网友:
https://www.dell.com/support/hom ... ails?driverid=t4tjg
https://dl.dell.com/FOLDER046738 ... _H_11.8.50.3425.exe
試試看這個修復能用嗎

楼主:
2個連結已執行Update 但都沒有反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2個連結已執行Update 但都沒有反應

瀏覽至下載文件的位置,然後在具有管理員權限的情況下雙擊新文件。

ME的版本11.8.50.342
後面少了

楼主:
已使用系統管理員身份執行,但還是一樣沒有內容可以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使用系統管理員身份執行,但還是一樣沒有內容可以更新

Intel Management Engine Components Installer(24 10月 2019)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使用系統管理員身份執行,但還是一樣沒有內容可以更新

Flash Programming Tool.rar (2.25 MB, 下載次數: 11)
用FPTW看可不可以把BIOS 備份出來

楼主:
回Peter大大.. 已服用但問題依舊

楼主:
回獅子魚大大 我的版本是11.8.50.3426

楼主:
已備份完成,請獅子魚大大確認,
請把尾巴 (.ZIP) 去掉

2 MB, 下載次數: 2

2 MB, 下載次數: 2

743 KB, 下載次數: 2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備份完成,請獅子魚大大確認,
請把尾巴 (.ZIP) 去掉

只有備份到 BIOS
fptw64 -d dump.rom
用這個指令看看

楼主:
Error 318 無法備份

网友:
那就沒辦法要用編輯器讀出來在修改了

楼主:
獅子魚大大你好
已重新使用編程器讀取出來了
E7270 Bios.zip.001.zip (2 MB, 下載次數: 3)

E7270 Bios.zip.002.zip (2 MB, 下載次數: 3)

E7270 Bios.zip.003.zip (2 MB, 下載次數: 3)

E7270 Bios.zip.004.zip (2 MB, 下載次數: 3)

E7270 Bios.zip.005.zip (1.2 MB, 下載次數: 3)
(.zip)去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你好
已重新使用編程器讀取出來了

後面尾巴不完整 板號是LA-C451P嗎

楼主:
去尾.zip 就可以合併 我明天回覆板號給獅子魚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尾.zip 就可以合併 我明天回覆板號給獅子魚大大

不是不可以解壓縮 是BIOS內容錯誤
剛好上面有讀出來 用那個修改
試試下面的檔案燒回去看看

楼主:
刷完了 但馬上就掉電 不開機
板號是LA-C451P Rev: 1.0(A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完了 但馬上就掉電 不開機
板號是LA-C451P Rev: 1.0(A00)

Dell Latitude E7270 AAZ50 LA-C451P REV1.0(A00).rar (7.99 MB, 下載次數: 50)
刷這個試試看

楼主:
刷了之後不會馬上掉電,但是數秒後掉電變電池燈號閃爍,重覆了幾次還是一樣不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了之後不會馬上掉電,但是數秒後掉電變電池燈號閃爍,重覆了幾次還是一樣不開機 ...

你用哪一牌子燒錄器

楼主:
我用的是CH341A

网友:
BIOS型號呢
這是原始檔燒回去看看

楼主:
BIOS 型號是 25B128CS1G

楼主:
刷了馬上掉電,然後一樣電池燈號閃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了馬上掉電,然後一樣電池燈號閃爍

25B128CS1G CH341A 好像不支援
所以可能要請人燒錄下面檔案看看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8MjYxODh8ODA1NjM%3D

楼主:
已換AsProgrammer 軟體刷入 先前獅子魚大大製作的clean me 版本,
可以開機了,但是問題依舊,(A7)Me FW Downgrade - Request MeSpLock Fai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換AsProgrammer 軟體刷入 先前獅子魚大大製作的clean me 版本,
可以開機了,但是問題依舊,(A7)Me FW Do ...

上面連結那一版呢

楼主:
試了32F 的連結,無法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試了32F 的連結,無法開機

我把可以開機的11.8.50.3426 改成 11.0.0.1194

楼主:
可以開機也不會報錯誤了,感謝獅子魚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