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Onkyo FR-N7TX 床頭音響 輸出伴隨雜音之維修

楼主(2020-04-17):
症狀為剛播放時一切正常,過約15~20分鐘之後,會伴隨低頻之哼聲,
沒多久聲音即中斷,隨即產生高頻之尖銳聲。
先驗明正身 FR-N7TX 圖如下:
當我拆開時裡面真的是厚厚的灰塵,心想賺到軟的...
事實似乎不是耶...狀況依然如舊。
首先判斷是否屬音源輸入部分,後切換各種音源輸入MD﹑CD﹑FM等...
狀況依舊相同,即使無輸入音源(Tape﹑Dock)。
故判斷為後級放大部分,如圖下:
首先大略在線查各大濾波電容,似乎也無異狀。如圖下:
先補焊上去試試。如圖下:
結果依然未改善。心想左﹑右兩聲道要同時出錯故障,機率應該不大吧??
先往後級放大部分之前半部(音源輸入接後級放大之部分)查找試試...
其實事後我才知道,要判斷屬後部分或前部分,應該有更正確之方式。
這部分我會於後記補充說明。
是由 R2S15211FP 所管理 。如圖下:

R2S15211FP 是由 S7808Pi與 S7908Pi 提供Pin24﹑Pin44之+8V與-8V之工作電壓。
如圖下:
先測7808之電壓(7.954V)。如圖下:
再測7908之電壓。如圖下:
經過約5分鐘後發現,7808之輸出電壓有微降為(7.427V)。此時亦出現低頻哼聲。
如圖下:
緊接者似乎持續降壓。如圖下:
最後變成高頻尖銳聲時,電壓也降至 4.826V。如圖下:
out不正常先測 in 。如圖下(電壓正常):
似乎出錯在 7808 了...順測量此兩顆之濾波電容無異狀。
如圖下:
換下7808後,經熱機後電壓穩定正常了。如圖下:
故障之 7808 如圖下:
這裡亦請教痞友告知。7808更換之後,7908亦需要匹配更換嗎?
後記補充:
先前提到過,更正確之判斷方式屬前或後部分,事後有再測試。
應該先斷開 RECPOWER 接點,斷開喇叭放大部分,經由 TAPE 或 DOCK ,AV端子輸出,
如此就可判定是音頻放大部分,或是 R2S15211FP部分出問題了。如圖下:
不過誤打誤撞,如過先用斷開之方式的話,搞不好會誤判耶.....
因它會延後至約30分鐘之後,聲音才伴隨哼聲,之後聲音變成中斷(不會產生高頻尖銳聲)。

請問為何我最後那張圖片  刪不掉到呢?

网友:
7808更換之後,7908亦需要匹配更換嗎?
-----------------------------------------------------
應該不需要吧?更換後跟7908電壓值也很相近,畢竟是床頭音響又不是儀器。

20V輸入穩壓8V輸出,12V落在穩壓器上,即使只有0.1A負載電流也會消耗1.2W,接觸過的音響穩壓器都很熱情,有點懷疑是不是故意設計的?如提昇機內溫度達到除溼效果?或是讓其他元件達到工作溫度?

网友A:
這是 AC 100V 的日規機,變壓器過來的未穩壓電壓當然會比較高,7808 當然會比較熱比較容易壞。

最好是更換為有較大面積的散熱片,或是在穩壓輸入增加一個大瓦數壓降電阻。

网友B:
很棒的維修文,7808in20v,電壓有點高,散熱片又太小,在狹窄空間,長期溫度高,早晚還會返修的,上樓前輩有很好建議,小弟也認為在輸入端加個瓦數較大電組,或更換Ac606v變壓器整流濾波後再給7808,溫度才不會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棒的維修文,7808in20v,電壓有點高,散熱片又太小,在狹窄空間,長期溫度高,早晚還會返修的,上樓前輩有 ...

若使用AC606變壓器因電壓過低,會無法讓7808及7908正常工作,需留意.

网友:
加大兩個穩壓IC的散熱片時,記得別直接將現有機器上的散熱鋁片兩片連接在一起,是會短路的,要個別換裝才行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 AC 100V 的日規機,變壓器過來的未穩壓電壓當然會比較高,7808 當然會比較熱比較容易壞。

最好是更換 ...

這台機器長期都有使用100V之降壓器。
如不是廠商特定設計的話,那這個問題應該會造成通病??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機器長期都有使用100V之降壓器。
如不是廠商特定設計的話,那這個問題應該會造成通病?? ...

請提供已接上 100V 降壓變壓器時的 7808 之輸入電壓,才能釐清這是純粹是零件老化還是設計上的問題,如果還能提供散熱片上之溫度數值與 7808 通過電流那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若使用AC606變壓器因電壓過低,會無法讓7808及7908正常工作,需留意.

整流濾波大約是10v,確保電壓是8,0,8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提供已接上 100V 降壓變壓器時的 7808 之輸入電壓,才能釐清這是純粹是零件老化還是設計上的問題,如果 ...

此20.45V輸入電壓,是已採100V降壓所測得之數據。
至於溫度與電流方面,因機器已送回,故無法再測得知了。
個人猜測依照 S7808Pi 之 Datasheets
VIN=20.45V ,應該仍在它的規範之內。

网友:
引用 楼主:
VIN=20.45V ,應該仍在它的規範之內

35V是78系列(7824除外)耐壓規格,在35V以下使用當然沒問題,但還有個溫度因素要考慮,壓降、電流越大功率消耗越高,溫度也越高,需要配更大的散熱器把熱能散掉,若是散熱條件不足就會很燙,時間久了對內部晶片是個考驗。

网友:
單純熱的問題加速老化吧

7808/7908  可以參考使用 無絕緣金屬TO-220封裝
它的Tj 熱阻會比全塑料封裝好很多
不然就導熱矽膏補一下  我看原機似乎沒塗上

惡搞還能上銅片...

楼主:
07年至今也已13年之久了...也認可應該只是單純的老化吧....
如加強散熱當然會更.......
但的確拆下來時,心裡也納悶原廠當初為何?連最基本的塗散熱膏都省略了呢??
當初單買7808時,亦有想到為何不換成無絕緣金屬TO-220封裝試試?
光同廠商生產之 TO-220與TO-220F封裝之Power Dissipation 就有差別了,
後因無貨而....

网友:
輸入20V,輸出8V中間壓差有12V
考慮 中間加(散熱降壓)電阻
或再加一個穏壓的,ex:7815
兩者可能都要考量空間/散熱等等...

网友:
技術了得,分析正確,前後級信號隔開觀察,的確是個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