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洗手槽塞子故障檢修

楼主(2020-04-18):
公司洗手槽的塞子是直接按壓來開關排水,不是用鐵桿來連動開關,塞子有一圈橡皮來增加止水密合度。

洗手槽

塞子

前些時間,洗手槽塞子故障卡在關的位置,不會彈起排水,於是拆下來檢修。

排水

止水

這型排水塞子的工作原理類似於伸縮原子筆的裝置,看它的彈簧很粗壯有力,判斷不是因為止水橡皮圈的因素才卡在排水口、而是「旋轉機構」沒有跳到下一個滑槽定位,停在原位置才導致柱心沒有伸出彈高、沒有撐起塞子部排水。

分解圖

分析後用美工刀把旋轉機構再加工加大斜度,減少卡關情形,然後復原使用。

改善前

改善後

完工

网友A:
再發生有考慮塑膠部分換金屬?最早買塑膠款也是常彈不起來!換了整支都金屬就沒發生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發生有考慮塑膠部分換金屬?最早買塑膠款也是常彈不起來!換了整支都金屬就沒發生過了! ...

謝謝資訊,

拆家裡的一個水槽排水塞也是塑膠材質型式,

目前看看公司改善有沒有效果,

若是經常再卡住,就來建議新買金屬材質樣式。

网友:
剛發生卡住拆開後有顆螺絲怕滑牙就不拆多按幾次把水垢給磨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