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iostar z97z7 开机掉电重启,还有救没

楼主(2020-04-18):
  开机掉电,很快。主板上有个测试灯,也不亮。坏了后的主板电源指示灯为什么一插开关电源线,就亮了,以前是好的时候上电的时候不亮啊?
我发觉现在不装CPU 的时候,不掉电也不重启,但测试灯还是不亮。不装cpu 的时候反而还量的到CPU 电压有1.6V .实在是搞不懂啊。只要把CPU 装在主板上不插8PIN 的供电也会掉电重启。我这板好的时候就是不装CPU 那个测试灯也显示00 啊,现在直接不亮。请老师帮忙参考一下是差了一组什么电压吗?这电脑就放了有段时间没用,就挂了。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网友:
首先我沒修過電腦  不過依照你說的 狀況 可以嘗試換主機板上的 電容 試試  不行的 話再問看專業的意見

网友:
本來可開機放久不開先檢查CMOS電池是否有電 如有電 可先把電池拆下1分鐘以上在裝上

楼主:
COMS 电池有电,下了放了几分钟,还是故障依旧。用手摸了下主板各芯片,一点温度都没有,不装CPU 的时候,还可以量到电压,感觉电压也都正常,也没有什么短路。想问一下这个板的 时钟 复位是哪个芯片发出的。 CPU 内存都去试了,完好的。

楼主:
学习了几天,现在可以确定这板即无时钟也无复位。pci-e A13 A14 一点电压都没有,BIOS 重写了一个,还把桥的25M 晶振都换了一个,还是故障依旧,由于这板的资料一点都没有找到。我已经放弃了。但还有最后一招就是哪天借他们维修的BGA 焊台把桥烤一下。
这个帖子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