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東訊TECOM DU-5507F玄關機無聲問題

楼主(2020-04-18):
家裡的門鈴系統是東訊的e-home系統,玄關機型號是DU-5507F
近來發現原本可以發出聲音的玄關機不響了
檢查後發現不管是錄音回放或是試聽鈴聲、調整音量等功能,都完全無聲
初步檢視電路板看起來沒有明顯異常
不知道是不是有前輩可以指點一二

楼主:
進一步檢修後,判斷應該是電路板有元件虛焊,還需要花點時間找找

网友:
沒照片 版上前輩沒辦法幫你

网友:
這狀況應該是喇叭那邊的 迴路 先測喇叭有沒有壞 在沿路往上頭線路找 有經過電解電容的 部分可以換看看  如果有示波器 可以沿著 喇叭 一路往上量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