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個網路配置

楼主(2020-04-19):
前幾次閱讀電腦無法連線觀看DVR的討論(iCATCH RAS-813-J AHD DVR桌機電腦無法連線監看(手機可以)),是經由更正網卡驅動程式得到解決,也從中啟發分享網路配置的想法。

圖1是目前公司的網路配置

1 公司網路非常單純,這樣配置好處是整體都在一個區網網段內,很容易連結到各用戶,所以新增加wifi camera後也很方便在既有DVR成功設定。

2 另外再學習轉埠設定,從外部可以連結查看各台DVR。並且各不同DVR各端口(例如圖2的DVR就有3個端口)都分別設定轉埠埠號,可以手機查看是基本功能,進階的話筆電能遠端操作、下載時段內監控影像。

圖2是該DVR的局部設定畫面

3 這一個主wifi分享器也設定轉埠埠號,能遠端操作。同時主wifi分享器啟用DHCP,並設定固定內部IP綁定常用用戶MAC。

4 不久前還加買一台副wifi分享器,設定成無線橋接模式(圖3,感激現在機器的設定很簡單),不用再拉網路線就擴展有線網路和無線網路。例如上述所說的wifi camera,設定後便直接透過這個副wifi分享器連線,公司內的DVR都可以設定顯示,把wifi camera看作是移動式監視使用。這一台副wifi分享器也啟用DHCP,但只分配主wifi分享器未分配的一小段位址給較少數的臨時用戶使用,沒有衝突。

圖3增加一個wifi分享器設定成無線橋接

5 最近的經驗,是不同wifi分享器都設不同的SSID (一些網站指導設相同的SSID),這樣在主/副兩台wifi分享器信號交界處似乎手機可以有最好wifi成功連線機率。

6 參考圖4/圖5二種略有差異的網路配置,圖4增加副wifi分享器是以LAN port和主wifi分享器連結,圖5增加副wifi分享器但是是以WAN port和主wifi分享器連結。圖4的區域網路只有一層,圖5的區域網路有二層。

圖4網路配置參考(一層)

圖5網路配置參考(二層)

以手機查看DVR來說,或許比較簡單,因為比較新型的DVR帶有QR code連線登入功能,容易查看到目標DVR。電腦和電腦之間的資料傳送,或許也可以達成。這樣圖5的配置方法倒是無礙。

但是,如果需要能夠電腦遠端連線(達到遠端設定/操控功能)DVR,我採圖4的方式+轉埠設定確認可以達成遠端操作DVR1和DVR2。如果是圖5的配置方式,不知是否需要專業的轉埠/通透功能設定才能達成,也許站上大大可以幫忙解惑。

网友A:
請問所有設備IP全都由小烏龜硬撥接後派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所有設備IP全都由小烏龜硬撥接後派送?

1. 小烏龜沒有設定硬撥。

2. 全部設備都由接在小烏龜上的wifi分享器(採PPPoE固定IP撥號)以DHCP派送。

3. 各設備以設定DHCP為主。部份設備設定為固定IP,它的IP和主wifi分享器的保留位址(IP綁MAC)是一致的,所以沒有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小烏龜沒有設定硬撥。

2. 全部設備都由接在小烏龜上的wifi分享器(採PPPoE固定IP撥號)以DHCP派送。

沒用過華奠沒想到可以給那麼多實體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用過華奠沒想到可以給那麼多實體IP

公司網路只由接在小烏龜的wifi分享器採PPPoE固定IP撥號,取得一個實體IP。

网友:
圖5這個,我想透過指定內網分配固定IP或許可行

(固定外部IP) -(小烏龜)--(wifi分享器)---(副wifi分享器)

假設主WIFI分享器內網IP配置是 192.168.3.x
DVR2 http 存取PORT為3388

主WIFI分享器DHCP,分配給副WIFI分享器IP綁定為192.168.3.150
轉埠設定,PORT 3388 指定內網IP: 192.168.3.150

副WIFI分享器,假設DHCP配置網段為 192.168.4.X,指定給DVR2固定IP為192.168.4.180
轉埠設定,PORT 3388 指定內網IP:192.168.4.180

或許可行,但是沒接到這麼複雜過,沒實際驗證

网友B:
感謝 BECOOL2014 大大對於有關(iCATCH RAS-813-J AHD DVR桌機電腦無法連線監看(手機可以))的問題.給予在下甚多的說明和指導.再次感謝 BECOOL2014 大大.

iCATCH RAS-813-J AHD DVR桌機電腦無法連線監看(手機可以)的問題.首先是經過更換網卡驅動程式未果.後來又更換了主機板(該公司)的晶片組驅動程式後才解決問題的(當初秉持以不更動或調整中華電信小烏龜以及 DVR IP 的原則下解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 BECOOL2014 大大對於有關(iCATCH RAS-813-J AHD DVR桌機電腦無法連線監看(手機可以))的問題.給予在下 ...

謝謝o大補充說明。

在大大那個版裡面,我對於小烏龜設定硬撥後,DVR用網路線連結在小烏龜LAN port上還能採PPPoE撥號獲得固定IP,那時有懷疑。以為小烏龜硬撥後應該成為類似於IP router的功能,插在LAN port的設備都必須經由小烏龜硬撥取得的實體IP對外連線。

這次再用「小烏龜」和「硬撥」等字詞搜尋,又多發現還有PPPoE relay這種功能,算是解決了前面的疑惑。

也在其他網頁上看到有先進將小烏龜之後的wifi分享器採用LAN port連結,形成一個大而單純的網路。

繼續,再來看看是否有類似於g大繪製(#53)的網路配置模式,又要能有遠端操控的設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