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圖片中K3568電晶體差異性是否可以互換使用?

楼主(2020-04-19):
請教圖片中K3568電晶體其紅色框框的差異性為何?是否可以互換使用?

A組是從故障電路板拔下來,到露天拍賣找零件,發現在K3568電晶體的下方號碼或編排都不同 ,

價格也差異蠻大(找不到編號跟A組完全一模一樣)...

雖然都寫是K3568電晶體,但不知是否可以互換?

楼主:
請版主幫忙先刪帖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請版主幫忙先刪帖子

(不用刪了,圖片傳上去了)

网友:
紅圈處是製造批號,無性能差異。

錯誤的貼圖方式會顯示檔名

貼圖缺最後一步 , 上傳區的圖片 必須點選插入內文  否則圖片會出現檔名...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