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 F-Y188BW 除濕機

楼主(2020-04-20):
夏天反潮的日子又來了~
重要的設備無預警的罷機 面板無畫面 一個不過電的感覺
直覺就是先找保險絲  .... 其實是其它的我也不會 @@"

看到兩個保險絲,簡單測一下應該是這個
SEFUSE,99℃,10A,250V 故障
此款基本上是看到的螺絲全解了
上蓋面板部份是滑動後才上提就可拿下來
另一個關鍵就是後方的風向板要取下,後背板才能拿下.方法就是面對背面,先從風向板的右側退出,只有膽大心細而已
想請問這種溫度保險絲故障,有壽命問題嗎?不知道我是否還要檢查其它部份?怕還有其它問題我沒發現才造成保險絲燒掉
謝謝指導

直接上圖吧

SEFUSE,99℃,10A,250V

SEFUSE,99℃,10A,250V

网友:
量一下壓縮機出來的三條線~
跟銅管有沒有短路~
如果短路了就是壓縮機壞了~
沒救了~
沒短路就直接換個新的保險絲上去吧~
再量一下壓縮機的運轉電容~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的圖片或檔案再點一下圖片或檔案才會進行插入動作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圖錯誤出現檔名一小時內的修改法 #3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廣告)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擊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擊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擊另一個公狗

楼主:
感謝指導,立馬點擊十個公狗以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