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高壓清洗機異常

楼主(2020-04-2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UKYy-NtIfUeSvSX1oGEbo0-LqCCJAVB/view?usp=sharing

狀況:
1. 直接接水龍頭
2. 有排除起先機內殘留空氣,確定機器有水充進去的那感覺(不知了不了解我說的那意思.....)
3. 按下開關第一秒會衝出去但第二秒就沒有壓力了.....釋放掉再重按仍是第一下有壓力之後就沒有

請問有經驗者該檢查何處問題及零件是否異常.......謝謝

网友A:
噴頭阻塞了,拆掉噴頭清除就正常了。

网友B:
看起來是水加壓部份內漏囉!
像是水的單向閥的結構...

建議:
有興趣可以淘寶找對應的下半部水壓機部份回來換
可是這激磁馬達的碳刷可以再撐多久也是必需一併考量的
可以考慮一起採購零件
也可以...退休了(因為它的單價也沒有很高~可是卻違背了我們痞酷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噴頭阻塞了,拆掉噴頭清除就正常了。

感謝大大回覆.......不過不清楚的是指噴槍上的噴頭?還是機器上的噴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是水加壓部份內漏囉!
像是水的單向閥的結構...

所以拆機器就可以明顯看出了嗎?找時間來拆看看~~淘寶樣式勝於台灣的東西的地方就是啥麼鬼零件都可買~但品質就不一定了....台灣是有品質但不是啥鬼零件都可以買的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不過不清楚的是指噴槍上的噴頭?還是機器上的噴頭?

唉!
別鑽牛角尖!
噴頭只有一個,在噴槍上的末端,拆了就知道了。

网友C:
好像中年男的...
                       ...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中年男的...
                       ...痛

我想了很久你回答的這句話...........突然間意會到這句含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中年男的...
                       ...痛

哎呀~~~SIMON1016大
雖然我們可能都差不多
不過...
這樣我們不就不小心暴露(黑里桑)的年齡了...

(我的青春小鳥一樣不回頭..............)

网友:
趙傳唱:

我是一隻小小鳥..........

想要飛也飛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