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廚房水龍頭清理

楼主(2020-04-20):
家裡廚房水龍頭出水變小,

而且開關水時感覺卡卡的,我要非常用心才能調出適當水量,

家裡其他人不容易用,要不水衝出造成噴濺,要不水太小,很不容易洗潔,

不忍了,著手處理。

先拆下短型花灑,裡面用來做過濾、緩水功能的小洞快塞滿了水垢異物,當然影響出水量,拿細鐵絲疏通。

清理前

清理後

另外,對於要用水時開關卡卡的感覺,直覺是陶瓷閥芯出了問題,

拆下分解,查看陶瓷閥芯零件接觸面非常平滑,但還是發現有一點點異物附著在上面的情形,導致零件接觸面呈現澀澀不容易滑動、影響水量調整。於是就在廚房紙巾上來回擦拭去除髒污,試試零件接觸面恢復暢快平滑,裝回使用。

外觀

分解圖

收工。

网友A:
第一張,很明顯的有小石片。
翻轉方向用水沖掉後,我都會覺得意猶未盡。
拾起一旁的鹽酸,滴下去。冒出泡泡來,舒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張,很明顯的有小石片。
翻轉方向用水沖掉後,我都會覺得意猶未盡。
拾起一旁的鹽酸,滴下去。冒出泡泡 ...

拾起一旁的鹽酸,滴下去。

网友B:
  連陶瓷閥芯都分解? 咱輸了!

  因為…以為只能 "砸硬幣".

  下回卡卡也來拆看看.

网友:
恭喜完修~
個人覺得必竟已經老舊髒汙也難清
下次應該會漏水
拆解後我是一定會換新軸心
這類軸心一個約100元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連陶瓷閥芯都分解? 咱輸了!

  因為…以為只能 "砸硬幣".

還有浴室的水龍頭也是想要修理,

遇到的困難是龍頭把手和陶瓷閥芯的方形軸澀在一起、拔不開把手,沒辦法拆下閥芯,目前沒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