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治水,也要疏通與防堵並行

楼主(2020-04-20):
我很喜歡有天窗的車子,所以我買的車都買配備有原廠天窗,為什麼喜歡天窗並不重要,很多朋友跟我說天窗實用性不高,要命的是久了它會漏水、破壞了車輛的強度........等等,我都是告訴朋友,以我的經驗,我開過的車子也好幾部了,我從來沒有遇過天窗漏水的問題。

現在有天窗的車子很常見,但是以前算是一個高檔配備,配備原廠天窗有可能車價多十萬,而且通常是進口車才有天窗,所以台灣就有一些改裝天窗的店家出現,滿足想有天窗的國產車車主。

配備原廠天窗的車頂跟沒有天窗的車頂構造是不一樣的︰
配備原廠天窗的車頂在組車裝之前,就會在車頂做成一個凹槽,並且防銹、塗裝噴漆都一起做好,然後接兩條水管延著前車門A柱到車底,這個凹槽就是天窗安裝的地方,外頭下大雨時,大部份的雨水被擋在天窗外面,部份的滲水流入原廠天窗凹槽,經由這兩條水管排到車底,只要這兩條水管沒有塞住,大致上就OK了。

沒有天窗的車頂想要裝天窗,那就先要用"佛練打"切開一個略小於天窗的孔,然後在周圍塗上防水膠,最後把天窗框架套黏在車頂開孔上,也就是改裝過的天窗是靠防水膠在阻擋滲水。

除去因為每天把車子都停在大太陽下導致膠條變質,每種車頂的弧度不見得與天窗吻合,施工的品質等等,其實會漏水的通常都是指改裝過的居多。

老伙阿郎又在碎碎唸了,講了一堆到底是要說什麼?

网友:
你是被入侵後腦袋受傷吼!
語無倫次!
ㄚ是有沒有說完啊?

网友:
每一個人對漏水的認知不同,有的人是認為漏到滴下來才算漏水,有的人則是只要天窗縫隙有水滴就是漏水,其實只要有從排水溝排掉就算正常的。

网友A:
那個排水孔要按時清理避免阻塞~~~

网友B:
DIY改天窗工程不小,老大您要示範嗎

网友C:
10幾年前,國產車原廠,就有天窗可以選配呀。

天窗打開,我要外出安裝的拉門,常常插在天窗那,三菱的後座可以放倒,一路伸到後行李箱。

天窗應該有兩層。
室內第一層打開,光線可以進來,玻璃窗還關著。
第二層,就是可開關的玻璃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排水孔要按時清理避免阻塞~~~

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幾年前,國產車原廠,就有天窗可以選配呀。

天窗打開,我要外出安裝的拉門,常常插在天窗那,三菱的後座 ...

10幾年的車在台灣應該不算太舊,烏骨雞學姐30年前的舊車就有天窗了,那時的國產車都沒有天窗,要天窗只有進口車才有。

這台車從買新車到報廢,修過多次車,但是電動天窗從未故障,而且沒有漏水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改天窗工程不小,老大您要示範嗎

我不會改天窗

网友D:
天窗的排水口在哪呢?看來有空要檢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窗的排水口在哪呢?看來有空要檢查一下~

一般都在天窗打開往前檔玻璃方向的兩邊角落處 會有排水孔

网友E:
我來吐槽一下。

很大的問題是環境因素
設計結構,風吹雨打日曬雨淋,溫度變化造成金屬係數不同,況會動的車輛震動造成易位何況是碰撞(非平面道路),防水氣密還是有分等級的非靜態。

靜態氣密標準進排水基礎是OK。
就算很硬的管件遇到震動都要想辦法避開加裝防震軟管,避震墊看看引擎室內諸如此類複式設計,這些也是常損耗產品,這還是對物(除非水淹才會無言的抗議)。何況對人,稍有不對噴到水就雞雞歪歪。
早期價廉物美的而且是四輪傳動,縱橫平原山林的國產車(是不是國產天曉得)得利卡俗又大碗

网友F:
馬自達 MX6 好車一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馬自達 MX6 好車一部~

這台車最有問題是AT變速箱跟起動馬達,變速箱一顆十幾萬,那時車子是保固2年4萬公里,變速箱第一次是保固期壞掉免錢,第二次時間忘了,第三次壞掉我就直接報廢了,起動馬達(或稱發電機)第一次過保後不久就壞了,一顆一萬多,之後大約每兩年就壞一個,最後一次剛好壞在一家個人修車廠的前面,他很仔細的看了看說,你的起動馬達跟台灣的天王星是一樣的,換二手的就好,連工帶料2500元,結果這個二手品到我車子報廢都還好好的。

如果你的好車是指動力,那在當時的確是,現在的規格來看是不行。

网友F:
只能說大大運氣好...中籤王
以前廠區有兩台 . 一台賣掉一台報廢沒聽車主唉過有花什麼大條的....

當時MX6 . 626 跟 天王星 通用性很高 (價錢就天差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來吐槽一下。

很大的問題是環境因素

吐槽沒關係,有不同意見我也歡迎。
喜愛天窗的人,任他人講了再多天窗的缺點,也不見得會改買沒有天窗的車子。相同的,不喜歡天窗的人,任他人講了再多天窗的好處,也不會改變買有天窗的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能說大大運氣好...中籤王
以前廠區有兩台 . 一台賣掉一台報廢沒聽車主唉過有花什麼大條的....

MX-6是Mazda 美國廠製造的,它的底盤與一台Ford 進口車Probe 共用,這兩台車都是雙門,引擎用同一顆,變速箱我忘了是不是同一顆,我的朋友是買Probe,他也是經常在修車,他沒有車庫,車子就停在路邊,常遭小偷覬覦,車門常被破壞,不過都開不走,有一次小偷偷車失敗,倉皇離開前還遺留下一個汽車電池.......。

對了,Mazda MX-6跟Ford Probe這兩台車雖然底盤、引擎等等都相同,但是開起的感操控簡直是天差地別,要求操控性還是要買Ford,只是Ford 的某些車款零組件因妥善率欠佳而導致品牌印象較差。

网友:
天窗不要開!~比較耐久~約6~8年
我的focus 換過天窗膠條一次~滿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