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MPO EM-55MT16D 畫面拖影

楼主(2020-04-21):
SAMPO EM-55MT16D 畫面拖影

異常畫面如下

屏線一邊拆下,畫面一半是正常的

右邊數過來從第11遮到第16隻才好。

网友A:
請問~ 有貼遮避的那一邊,畫面" 仔細看 "都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有貼遮避的那一邊,畫面" 仔細看 "都正常嗎?

都正常

网友B:
請問這個屏幕是什麼型號? 記錄一下.

网友:
tchjim大大請教一下
請問一下遮蔽效果是為了避免干擾嗎?
另外為啥會ˊ知道需要遮蔽第11到第16隻?

网友C:
現在的面版好像都很差....
以前的面板是偏光膜老化-->變成LED背光的問題--->SONY系列650EX殘影重疊
演變的歷史
用遮的好像撐不久
我遮過一台沒好,後來看到EX系列都說不用修了
沒想到聲寶的也會...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在的面版好像都很差....
以前的面板是偏光膜老化-->變成LED背光的問題--->SONY系列650EX殘影重疊
演變的 ...

真的 現在不是背光壞,就是面板壞,反而電潦、主板都沒什麼問題

网友D:
這也被你找出  利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也被你找出  利害

謝謝大大,是運氣好而已,沒堅持的話我也想放棄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個屏幕是什麼型號? 記錄一下.

st5461b05-2-xc-2

网友E(2020-05-26):
感謝測試~~聲寶EM-55AT17D  一樣問題   照大大方法解決!!!  感謝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謝測試~~聲寶EM-55AT17D  一樣問題   照大大方法解決!!!  感謝大大

帥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謝測試~~聲寶EM-55AT17D  一樣問題   照大大方法解決!!!  感謝大大

讚喔

网友:
真是神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