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TOSHIBA RC-DX18H 真空电饭煲维修

楼主(2020-04-21):
同事昨天拿来一台“TOSHIBA RC-DX18H 真空电饭煲”,说有显示但不能开机做饭了。听说才用了没多久就趴街了,难道就是所谓的“红颜薄命”?好吧,今天硬着头皮帮这$662的“高档货”一把,能否重生得看运气。
  拆开一看,内部没想像的复杂,布局有条有理的,符合东洋作风。

  本想故障没那么简单,于是将主板拆开看了下。但也没碰到死耗子可捡——主要器件还很年轻、健康!
  在准备放弃之前,一不小心检查到锅(应该称“釜”吧?)底两检测器件中一个量下来阻值无穷大,看来有戏哦!看主板上的“CN5”插座说明,应该是温度保险丝。

  然后,想办法将其拆下,就底下这货坏了:

  温度保险是5A/167℃的,而且φ3.0左右,个头明显小于手头的备件。要重新购买时间、成本都不划算。干脆考虑修整它的“ヒ一ュズ”(是这样说吧?哈哈)。
  经过一番打磨,可以让“大个子”入驻站岗啦!目测还可以哦!

  好啦!通电测试似乎很OK,接下来得让她这位高级厨娘为小弟做一次服务,烹制一顿不一样的米饭喽!

网友A:
跟我上次修的 象印 的差不多~

象印電子鍋維修(I)

象印電子鍋維修(II)

网友B:
請教FIX大,
肚臍眼上蓋是硬給它撬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上次修的 象印 的差不多~

象印電子鍋維修(I)

   Jeanshyen大十年前的故事在我这边重演喽!

  用ECO模式花了近一个钟头,煲的饭出锅啦!

  但是……入口后,并没有太多惊喜,口感和俺那三百来块的、服务了十来年的老“奔腾(POVOS)”差不离。果然,好饭还得要好米、好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FIX大,
肚臍眼上蓋是硬給它撬開嗎?

嗯,那是必须的。不过,材质是铝的,很好撬的。装回去时,要注意的点是:
①内部要上硅脂;
②铝盖与锅体接地点必须接触到!

网友C:
問個不懂的小問題.這個標示(真空壓力).是作用在甚麼地方.是隔熱層(跟真空保溫杯一樣).還是蓋子蓋上能抽真空煮飯?(因該不可能吧)還是只是為了顯示高端大氣上檔次.我看現在很多電器.甚麼循環烤箱.從普通幾百元裝上風扇熱循環.暴增到幾千元(這是因為設計費增加.還是因為零組件增加變貴?).....氣炸鍋.這個也是貴森森.這個真的比瓦斯爐+鍋子好用嗎(很懷疑用段時間油氣滲入控制區).最近line收到楊桃美食網的推薦電器.無一不是貴得要死的.幾千元是起步.上萬的也都有.......用不起

网友D:
有個疑問: 此電鍋5A的溫度保險絲用10A代用OK嗎?(溫度保險絲是溫度較重要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問個不懂的小問題.這個標示(真空壓力).是作用在甚麼地方.是隔熱層(跟真空保溫杯一樣).還是蓋子蓋上能抽真空 ...

蓋子蓋上抽真空是把上蓋加壓.....

就是壓力鍋煮飯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那是必须的。不过,材质是铝的,很好撬的。装回去时,要注意的点是:
①内部要上硅脂;
②铝盖与锅体 ...

再請教FIX大一個問題,
這個東芝鍋NTC有並接磁簧管(干簧管)嗎?  它是如何感測有鍋?  還是沒感測?

拆個象牌的似乎是並接個常閉型磁簧管,推測動作原理應該如下:
無放鍋時彈簧未壓縮,磁簧管遠離永久磁鐵,常閉型磁簧管保持閉合傳回0Ω,感測無鍋報錯
有鍋時彈簧被壓縮,永久磁鐵靠近磁簧管,磁簧管斷開,NTC常溫傳回約50K,感測有鍋開始加溫,NTC執行感溫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個疑問: 此電鍋5A的溫度保險絲用10A代用OK嗎?(溫度保險絲是溫度較重要嗎?)

回zhyg1214大,温度保险丝在我的这个机器上主要是温度满足即可,因为它只作检测用。
当然,如果用在普通的电饭煲上,如果串联在主供电回路,必须电流、温度均要满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請教FIX大一個問題,
這個東芝鍋NTC有並接磁簧管(干簧管)嗎?  它是如何感測有鍋?  還是沒感測?

回benson1206大,这个我倒是没注意到哦。在理论上这类电饭煲加热方式与电磁炉是相同的,当然会有检锅电路。
但是,我拆下的这部分并没见到相关的部件。相信检锅部分可能在其它部位吧。比如铁釜放入后,有您说的检磁器件动作,诸如此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個不懂的小問題.這個標示(真空壓力).是作用在甚麼地方.是隔熱層(跟真空保溫杯一樣).還是蓋子蓋上能抽真空 ...

回fshtnm大,关于这个问题,我之前特地检索过网络,无非是利用压力控制阀控制锅压力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泄压),造成突沸,比一般的加热方式更容易使米粒煮好。
但我认为,与高压锅类似(压力相对低一些可能)。我想它所谓的真空,可能就像您所说,将上盖吸紧在锅体上,形成必要的密封吧?没深入研究,抱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大十年前的故事在我这边重演喽!

  用ECO模式花了近一个钟头,煲的饭出锅啦!

你這個是 類似電磁爐的 方式~

有另外一塊板子(有風扇) 上面有 IGBT ~

這個壞掉比較傷腦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個是 類似電磁爐的 方式~

有另外一塊板子(有風扇) 上面有 IGBT ~

  Jeanshyen大说的是。
  如果是诸如此类的关键部位爆损,对小弟而言——Can't hold。因为这类故障原因可能很复杂,而且这样的机子参考的资料又不多,发现损坏IC什么的,可能还买不到。其实,也不想费太多脑筋去折腾。况且对上电爆裂之事相当敏感,怕怕!
  然而,幸运的是,这次只是个小故障,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捡漏”,帮了同事个大忙,也算安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benson1206大,这个我倒是没注意到哦。在理论上这类电饭煲加热方式与电磁炉是相同的,当然会有检锅电路 ...

喔,沒注意看,你這個是IH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