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前輩先進Panasonic 液晶電視TH-42C510W無法開機是何...

楼主(2020-04-21):
未開前

未開前

開機後

開機後

网友:
1. 請依版規發帖。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2.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