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oshiba 8055s 規格書

楼主(2020-04-21):
請問版上大大,有人能提供Toshiba 8055s 規格書嗎?
小弟google 搜尋很久 都沒找到 只知道是 TO-220/5p mosfet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的圖片或檔案再點一下圖片或檔案才會進行插入動作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圖錯誤出現檔名一小時內的修改法 #3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廣告)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擊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擊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擊另一個公狗

附上 Scorppigoo 大 所有發表的主題 都有出現貼圖檔名
https://bbs.pigoo.com/home.php?m ... 2762&from=space
望能到貼文練習區 練習如何將貼圖法 貼正確

楼主:
抱歉,小弟用錯貼圖方法,修正一下
也謝謝sa2086大大的指導教學,避免了小弟此後再犯此錯誤
Screenshot_20200421-212451_Samsu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8055S

sa2086 大大,這裡面找過了,沒發現有想找的,不過還是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us.100y.com.tw/viewproduct.asp?MNo=79979

雖然還是沒找到想要的,還是謝謝小莉莉小姐姐的幫忙

网友C:
這是在網上有人販賣卻找不到 datasheet 的器件啊,相當稀奇!

改以 TA8055S 所找到最詳細的資訊在這:
https://www.datasheets360.com/pa ... 734234404326024164/

至於 high-side switch 的接腳,Toshiba 有這樣的解說圖:
https://toshiba.semicon-storage. ... /low-voltage0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在網上有人販賣卻找不到 datasheet 的器件啊,相當稀奇!

改以 TA8055S 所找到最詳細的資訊在這:

是啊!就是找來找去都沒找到
不過還是謝謝Tonysun大大的幫忙

网友:
應該是通用系列
可比對原板零件VIN~GND~VOUT腳位來驗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就是找來找去都沒找到
不過還是謝謝Tonysun大大的幫忙

TA8055S是High-Side switch也就是內置P通道MosFET , TA8057S是LOW-Side switch也就是內置N通道MosFET ,
兩者都是for BRUSH DC MOTOR CONTROLLER,直流有刷就自己驅動吧,5隻腳扣掉電源,剩下大概就是 PWM-i/p,ENABLE-i/p , BREAK-i/p ,只是一顆2Amp的MosFET也沒啥好用的了,現在SOP-8的耐流都比它大了.Discontinued 的也很難找到資料,幸好能找到上述有限的文字資料可推敲.

附上連結:https://4donline.ihs.com/images/ ... B6ED9A73243A3159BB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TA8055S是High-Side switch也就是內置P通道MosFET , TA8057S是LOW-Side switch也就是內置N通道MosFET ,

剛好此TA8055S是為內置N通道MosFET ,所謂High-Side switch僅代表位於負載上方的switch(負載有一端為接地端).需多加留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剛好此TA8055S是為內置N通道MosFET ,所謂High-Side switch僅代表位於負載上方的switch(負載有一端為接地 ...

受教了 , 因為我查不到它內部結構倒底是 N 或 P 的詳細資料 , 它唯一的敘述是High-side switch , 的確如你說的輸出接負載到地 , 我就當電晶體來想 , 通常High-side switch 我會用PNP , 雖然NPN也不是不行 , 但是驅動力會隨負載而變化 , 我也是用 P-Mos 做High-side switch , 原因只是所需電源比較簡單
, 假設輸入是12V  , 若想要導通 , G接地 , 輕易達到一般  -10V 的 Vgs , 要關閉時 G 不接地 , 接電阻到 12V 便正確關閉 , 不用理會輸出負載端電壓變化的問題 , 我只敢用 N-Channel 當Low-side switch  , 同 NPN 簡單便不贅述了 , 若用 N-Channel 控制 High-side , 初始 V-load=0 ,  Vgs=+10 , 輕易符合 Turn-on 條件 , 此時 V-load上來到 +12V ,  Vg 雖然送的是 +10V , 但不等於 Vgs= +10V , 因為 V-load 上來了 , 是不是上到 +12 V , 我不知道 , 我只知道要達到導通條件的 Vgs 已經不夠 +10V 了 , 啊不是有低導通電壓的 N-MOS 嗎 , 是啊 , 可是我還要去關照 V-load 不要吃掉我的 Vgs , 這樣很累 , 或許實務上有很簡單的方法可解決 , 只是我沒被點通 , 就只好一直用這種思維在處理 , 或許接下來就會有點通我的回帖 , 期待中 ,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