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 動手 的人要注意了 !!

楼主(2020-04-23):
這顆是 承蒙 KKP 大大 割愛的 , 感謝他的無私奉獻 ~

其實這顆 POWER 一開始我簡單的測一下 , 是正常的並無問題 ~

用到我正在修這塊  奇葩 的板子

GA-EP45-UD3P REV:1.0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493-1-1.html

就一下掉電一下上電 ,然後這 POWER 就叫不醒了~

WHY ?

檢查 5VSB 5.XXV 正常 ~  綠線 對地 3V 一般為5V左右 ~

正常應該是 2.5V ~ 5V 之間 ~

綠線對地 吔~ 没反應 就是没反應 ~ (散熱風扇連動一下都沒有)

別撐了~ 打開來檢查吧 ~

拔了 AC 電源線 , 打開外殼 下意識的伸手摸了散熱片 ~

X (自動消字) 我被電擊了~ 靠.................

常常聽到有人說 , 為什麼 ? 散熱片為什麼會電人 ?

看吧~ 這個電路 設計是如此 電源直流 395V 正極直接接到散熱片 ~

真的 ~ 天天_ _添難 ~ 叫我不 "電" 你也難 ~

不知情的孩子 ~

他還要問 _ _ 你的眼睛 為什麼 出汗 XD ~

別忘了機殼上的警語  被電了能怪誰~

自己 抺 牛尿 吧 ! 哏 ~

補充內容 (2020-4-25 04:23 PM):
那個 電阻 應該是 PTC 的才是正確 !

网友A:
請問電流路哪個迴路?

网友B:
我修power上電後,都會將大電容接上水泥電阻放電!
就是避免這種提神醒腦的事情發生!

网友C:
jeanshyen大運氣太好沒被電過
我菜鳥都親身的體驗過,SWITCH POWER的散熱片不能亂摸
其實是所有的零件都不能亂摸,尤其是高壓端

那大電容鋁殼為什麼會帶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電流路哪個迴路?

圖 2 不是明白的告訴你~

電源 整流後 昇壓 到 395V 進大電容~

接一個 電阻(NTC?)  連到散熱片上 ~

這個瓦數大的POWER 會有 PFC 的比較有可能~

但為了 保險  還不要亂摸散熱片~ (在實施放電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修power上電後,都會將大電容接上水泥電阻放電!
就是避免這種提神醒腦的事情發生! ...

其實這個 POWER 設計真的是...............
因為要 拆機板  所以手才會碰散熱片~

如果已拆下之機板 , 上完電後
檢修時 我會先做電容 放電的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jeanshyen大運氣太好沒被電過
我菜鳥都親身的體驗過,SWITCH POWER的散熱片不能亂摸
其實是所有的零件都不 ...

哪有那麼 好運的 ~
吃 燒餅 不掉 芝麻 的 ~

只是這個設計有點 太機車~
要拆下 機板 不摸 散熱片也難 ~

電容鋁殼帶電很正常 , 幾乎所有的電解電容都會~
只是一般小電壓的 , 你不會感到觸電~
你看大一點的 耐高壓電容 會有做絶緣
而且並不會直接裸露~

网友D:
有時候即使電路板線路沒接
但是將電晶體鎖在散熱片的螺絲兼職走私偷渡了...如圖一右邊那個

相關類似還有 明明螺絲有絕緣墊 電晶體有矽導熱絕緣墊
因為散熱片屬於樣品  有M3攻牙省螺母  開孔毛刺沒處理好  刺在電晶體螺絲孔邊
...那天我覺得自己被詛咒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圖 2 不是明白的告訴你~

電源 整流後 昇壓 到 395V 進大電容~

不好意思,問錯.
請問電容器放電電流是走哪個迴路, 打赤腳?

网友:
很久沒被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時候即使電路板線路沒接
但是將電晶體鎖在散熱片的螺絲兼職走私偷渡了...如圖一右邊那個

我本來不是很相信 有人會這麼設計~
把一大片的散熱片 直接 接高電壓 ~
但是看到了機殼上 有 絶緣片 做隔離 ~
我還把螺絲取下 , 測一下散熱片是否依然導通~
結果 是的 , 就是如此的設計 ~

所以才會有 ..... 天_ 天_[添_難]  , 叫我不 [電] 你也難 ......

腦子不斷浮現這精典的歌~

P.S

以前我剛開始好奇的時候 ~

有一次玩  POWER 我壓根子忘了 這個晶體有絕緣片的東西~

就直接鎖上去 ..... 下場會怎樣應該不用我多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問錯.
請問電容器放電電流是走哪個迴路, 打赤腳?

是的 直流 395V 是比 交流 可怕的東西~

這個絕對會要你的 [命] ~

楼主:
人老了~

傷口 結痂 就忘了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問錯.
請問電容器放電電流是走哪個迴路, 打赤腳?

照理說電源線拔掉,單獨摸到電容高壓端並不會觸電,因為沒迴路,但因為要把板子從鐵殼拿出來,雙手有機會同時接觸到鐵殼跟散熱片,移動過程中電容負端或相關電路接觸到外殼......此時就有了觸電迴路。

另一個可能迴路是EMI濾波電容,高壓側負端通常也會接Y電容對地,也就是對外殼,同時摸到帶高壓的散熱片與外殼,主電容高電壓經由皮膚對Y電容充電,也會有觸電的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理說電源線拔掉,單獨摸到電容高壓端並不會觸電,因為沒迴路,但因為要把板子從鐵殼拿出來,雙手有機會 ...

我習慣 打 赤腳 ~

不過當時 電壓 可能降很多了~

因為我不是馬上拆開 , 有等待一段時間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習慣 打 赤腳 ~

不過當時 電壓 可能降很多了~

跟是否打赤腳關係不大,因為電源線已經拔掉了,電容儲存的電壓跟地板之間並沒有迴路。

觸電一定要有迴路才會發生,如鳥停在高壓電線上不會有事,如果鳥夠大隻尾巴可以接觸到另一條電線,那就會瞬間變成火鳥。

美國加州常常發生森林火災,有一次起火點在高壓電桿附近,地上發現一隻燒焦老鷹爪子緊緊抓著一條蛇的殘骸.........照習慣停在高壓線上幾百次都沒事,怎知抓了一條蛇變成導體,跨到另一條高壓線或是支架就發生悲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是否打赤腳關係不大,因為電源線已經拔掉了,電容儲存的電壓跟地板之間並沒有迴路。 ...

這裡有點疑問 ~

高電位的 電容 對 大地 是否會放電 ?

如果 單純 不接外殼的話 ~   (AC 連接線拔除 , 機殼 放置絶緣處)

純對 大地 是否會放電 ~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裡有點疑問 ~

高電位的 電容 對 大地 是否會放電 ?

不會,沒迴路不會對大地放電,電容電壓會往下掉是因為電容自身的洩漏電流(單指電容未接電路狀態)。

高工實習裝真空管收音機,B+大都是280V DC,我常常表演給同學看,開機中握小起子金屬部分接觸B+,從來沒被電過,因為變壓器二次側跟火線隔離,做這種表演時一定要確認變壓器絕緣性能良好,機殼放置的桌面一定要是乾燥狀態的木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會,沒迴路不會對大地放電。

高工實習裝真空管收音機,B+大都是280V DC,我常常表演給同學看,開機中 ...

你說的同一迴路~會觸電這是無庸至疑~

但對 大地 依然會導電 ~

你舉的 高壓電 例子 , 如果人站地上 對高壓電接觸 , 還是會感電的 ~

[變壓器二次側跟火線隔離]  ~

一般來說我們使用的電 , 也是經屋外的 變壓器 降壓來的 ~

你接觸到 算是二次側的 火線  對 大地 還是會感電 ~

[高工裝真空管收音機,B+大都是280V DC,我常常表演給同學看,開機中拿小起子金屬部分接觸B+]

但你當時是 打 赤腳  直接接 大地 嗎 ?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說的同一迴路~會觸電這是無庸至疑~

但對 大地 依然會導電 ~

交流電源系統變壓器二次側中性線有接地,這是火線會讓人觸電的關鍵,而真空管收音機二次側B+低電位端沒接地也沒接外殼,觸摸單點沒迴路不會觸電,測試時當然赤腳站地上才有意義。

那交流電源系統變壓器不要接地不是更安全?電源系統接地是被逼的,因為高壓側動輒上萬(台灣輸配電末端標準是22KV),一、二次側除了電磁交連之外,還有電容交連與絕緣洩漏效應,二次側若沒接地,對地很可能有很高的電位差,接了地就能保證對地電位差不會超過二次側額定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流電源系統變壓器二次側中性線有接地,這是火線會讓人觸電的關鍵,而真空管收音機二次側B+低電位端沒接 ...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 ~
但還是保留 高度 懷疑 ~

一般來說我們說的電壓 , 指的是同一迴路 , 對 0 線 (基準)
來說的 電位 差  ~

那麼 雷電 又是怎麼一回事 ?     對 大地 放電 ~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麼 雷電 又是怎麼一回事 ?     對 大地 放電 ~

那種巨量的能量歸老天管,我們凡人是無法理解的........
當電壓高到某個程度之後,連空氣都會變成導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種巨量的能量歸老天管,我們凡人是無法理解的........
當電壓高到某個程度之後,連空氣都會變成導體! ...

其實我要說的是 高 電位 會流到 低電位~

並不是說 絶緣的 問題 ~

一個充滿 電荷的 電容器 , 2 端電壓 300V 以上 ~

正極 對 大地 還是有一定的  電位 差  ~

但實際上多少要看當時 人體 阻抗 ~

及 大地 的狀況 ~

例如 :
冬天 身體 帶 靜電 ~  接觸接地物  瞬間 會被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