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裡的圖片.怎麼上傳呢?

楼主(2020-04-23):
請教各位前輩.

在不使用高級模式的情況下.

有辦法上傳圖片嗎?

↓ 如下圖說明的位置

网友:
這樣貼圖,我沒有用過

网友A:
那個會成為 外連圖片  ;
等於挑戰 站長的信仰 ... 你好樣的 !!

圖片外連或使用站內連結圖片以後的處理方式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754-1-1.html

楼主:
還有

第二個 添加鏈接

第三個 引用

第四個 代碼

第六個 附件[檔案(迴紋針)]

有哪位前輩使用過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個會成為 外連圖片  ;
等於挑戰 站長的信仰 ... 你好樣的 !!

這個不一定是外連圖片,「內連」也可以,比如要引用站內曾出現過的某張圖片,填上該張圖片網址即可不必重複上傳,可以節省伺服機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會成為 外連圖片  ;
等於挑戰 站長的信仰 ... 你好樣的 !!

感謝 SIMON1016 大大一再的提醒

我知道站長是絕對不容許圖片外連的

但是我就是一直想不通

為什麼不就直接改成高級模式的那個版面呢? ↓ 如下圖

我個人習慣使用桌機.如果要上傳圖片.在選擇檔案上傳時.一定會開啟電腦的檔案位置讓你選擇想要上傳的圖片.

當然.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的圖檔是放在C槽或者D槽的哪一個資料夾裡面.如果是使用手機的話.我就不知道也不會使用了.

在不管你使用 "參與/回復主題" (如下圖 1 ).或者 "發表回復" (如下圖 2 )

都會在 "回帖後跳轉到最後一頁" (如下圖 3 ).只是差別在 "如下圖 4 " 的部分.

圖 4 的部分是比較能夠清楚的針對某一位會員的提問而回覆問答.

由圖二的部份去發表回復的話.有時候還要再去看一下.他到底是在針對哪一位會員所做的回答.

网友C:
第六個 附件[檔案(迴紋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不一定是外連圖片,「內連」也可以,比如要引用站內曾出現過的某張圖片,填上該張圖片網址即可不必重 ...

感謝 ysc 大大

已在貼圖練習區測試成功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六個 附件[檔案(迴紋針)]

感謝 wet 大大

第六個是傳送檔案的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不一定是外連圖片,「內連」也可以,比如要引用站內曾出現過的某張圖片,填上該張圖片網址即可不必重 ...

但是

圖片外連或使用站內連結圖片以後的處理方式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754-1-1.html

圖片外連或使用站內連結圖片都是屬於 " 重大違規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SIMON1016 大大一再的提醒

我知道站長是絕對不容許圖片外連的

" 為什麼不就直接改成高級模式的那個版面呢?  "

因為 站長 '含慢'沒路用  不知道怎麼改DISCUZE ...{n_1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為什麼不就直接改成高級模式的那個版面呢?  "

因為 站長 '含慢'沒路用  不知道怎麼改DISCUZE ...{n_ ...

感謝 SIMON1016 大大

但是 "你母湯黑白講  那無ㄟ出代誌"

站長是ㄟ拿藤條出來ㄒ一ㄠㄨ狼喔 !

网友D:
回覆時為什麼不直接開啟高級模式版面
肯定是開發者的考量,這點您問站長就問錯人啦

以版面放置來看,下面那塊小空間肯定擠不下全部圖示
硬要擠下去,使用者大概要邊打邊拿放大鏡來看

再者,以使用者來說,放一堆圖示功能在上面,只會讓使用者心煩意亂 {n_144:}
舉例來說,像您開啟了OFFICE WORD,只為了打幾個文字,結果在一堆圖示中找不到存檔在哪
那不如乾脆開個記事本,簡單又明瞭.

又比如之前我為了在WIN10裡面新增一個使用者帳戶
結果敗退在那一長串的訊息輸入頁面裡.
問個毛線啊,我就只想輸入使用者跟密碼.
後來直接執行control userpasswords2調出帳戶介面新增.

繁複不一定適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覆時為什麼不直接開啟高級模式版面
肯定是開發者的考量,這點您問站長就問錯人啦

WIN XP時代的設定介面比較直覺,
OSX跟WIN10是對使用者親切,
對設定者不親切,
叫出傳統介面比較容易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覆時為什麼不直接開啟高級模式版面
肯定是開發者的考量,這點您問站長就問錯人啦

感謝 conbawa 大大

有時候真的是要

簡單  扼要  明瞭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 XP時代的設定介面比較直覺,
OSX跟WIN10是對使用者親切,
對設定者不親切,

感謝 vivianshe 大大

我個人也比較習慣傳統介面

用 WIN 10.反而會找不到要用的東西

到底是躲藏在哪裡.還要去問谷歌大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