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ko sps-250a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開機就滿偏

楼主(2020-04-23):
開機有時會滿偏25v,有時會正常
維持滿偏約30秒就會燒2sc2625
把兩顆2sc2625拆掉則確定無直流輸出
而且把Tl494整塊副版拆掉,開機也會電壓滿偏25v,為什麼?沒有震盪信號過來,是交流電源的震盪過來的嗎?
真是太神奇了,之前懷疑是不是接地沒鎖緊,也檢查過了
有沒有人能抓到問題
基本上每個高壓側,低壓側,監控副板每個元件都檢查過了

Sps250a

Sps250a

楼主:
如果正常時,關掉電源風扇會再轉一下。如果不正常時滿偏25v,關電源風扇也馬上停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的圖片或檔案再點一下圖片或檔案才會進行插入動作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圖錯誤出現檔名一小時內的修改法 #3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廣告)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擊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擊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擊另一個公狗

楼主:
好像無法編輯。這樣要刪掉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無法編輯。這樣要刪掉嗎

不需要刪, 下次發圖 留意就好
沒把握的, 可以去貼文練習區練習

楼主:
是不是哪裡自激震盪使得2sc2625開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哪裡自激震盪使得2sc2625開路

你這電路本來就是自激振盪電路
   1. R7 自行驅動 Q1 2sc2625   (另一端是反相位  R11  Q2 2sc2625 )。
   2. Q1 ON 後,T2 主側迴路經 T4串T3 增加驅動 Q1 2sc2625
   3. T4 串 T3  電感電流飽和時,電壓開始轉態 T3回抽 Q1 B 極 使其截止。
   4. T3 反相繞組  開始驅動另一端  R11  Q2 2sc2625

自激式先動了 T2 D12 C19才有電壓給外加的TL494 電源,
TL494 從Q3 Q4 耦合進入 T3,成為外激式驅動。

前述 自激式導通時間由 T4串T3 電感電流飽和時 ==> 決定最大輸出,
       外激式必須將此最大導通時間提早結束關閉 ==> 獲得調整。

電路圖左下有說先檢查那些零件。
Blown 在電路應用上常常是 '燒毀' 的意思。

       華山 有劍宗氣宗
       本人屬拿起儀表量測 一脈 , 不是  萬靈藥通病宗  風水卜卦流  猜謎天機門。
       嗯~~ 最近小說看很大...入魔...

關於..."基本上每個高壓側,低壓側,監控副板每個元件都檢查過了 "
==> 不在電路板上而會影響電路的每個元件都檢查過了嗎?

网友A:
[而且把Tl494整塊副版拆掉]

你都把這部去除了~

經過 S 大仙的說明~  你認為問題會是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把Tl494整塊副版拆掉]

你都把這部去除了~

之前沒猜到自激震盪,也看不出來,想說如果副板驅動2625那應該拆掉副板就不會滿偏

楼主:
將r5.6.9.10
Q3 Q4
拆下測量都正常,但還是都換新
之前送回loko廠修一次,不到一個月又故障,當時的zd1焊很醜,也把他換掉了
目前正常無滿偏,繼續測試中,感謝simon1016前輩的回答

楼主:
幾天後開機,問題又出現了,一樣滿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