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P5QL-EM 記憶體插槽氧化該如何清理

楼主(2020-04-24):
華碩 P5QL-EM 主機板的因記憶體插槽氧化,會重新開機

請問前輩,主機板的記憶體插槽氧化該如何清理?

网友:
接點清潔劑,牙刷

网友A:
溫和的方法就如2樓,強力的方法用1000番的沙紙,折到跟記憶體的電路版厚度一樣,塞到插槽裡來回搓個兩三次,包管所有氧化物清潔溜溜。

楼主:
市面上『接點復活劑』不下數十種,讓人眼花撩亂...

主機板 RAM 插槽要使用,請問該用哪罐 『接點復活劑』 為佳?
該避開那些地雷產品?
[接點復活劑』使用上有任何應注意事項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溫和的方法就如2樓,強力的方法用1000番的沙紙,折到跟記憶體的電路版厚度一樣,塞到插槽裡來回搓個兩三次 ...

砂紙磨過後會有『渣』掉在記憶體槽裡,這些『渣』要如何清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砂紙磨過後會有『渣』掉在記憶體槽裡,這些『渣』要如何清除

一般氧化程度不嚴重的話,所謂的渣可以忽略,記憶體插槽下方可以容納的。
很在意的話,可以拿到附近的機車行借用AIR槍,用壓縮空氣吹一下。

网友B:
用鑷子頭劃劃~~~不是很尖那種

网友:
我都用這2種方法:
1 迴紋針拉直,下去來回的刮
2 細小的一字起子頭(可以稍微轉個角度,接觸到接點) 下去來回的刮

网友:
讚喔!好历害喔,值得學習。

网友:
橡皮擦也行,也不會短路

网友:
用掏耳棒的鏡頭看看是哪幾根彈片氧化
除了彈片,底座的縫隙也可以清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溫和的方法就如2樓,強力的方法用1000番的沙紙,折到跟記憶體的電路版厚度一樣,塞到插槽裡來回搓個兩三次 ...

這個方法看起會來比較徹底,只是,會不會造成過度的磨損及傷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方法看起會來比較徹底,只是,會不會造成過度的磨損及傷害??

基本上,任何形式的處裡都會造成傷害,所以不要搓太多下。

楼主:
小弟報告處理結果:
1. 威剛維修中心,換修回來 2GB 的記憶體 2支 (A 和 B )
2.使用 "WD-40 精密電器清潔劑",噴 RAM 插槽後,趁插槽濕潤時用記憶體 "A",反覆抽、插各插槽多次,以便清潔記憶體插槽....
3.結果。只要插入記憶體 A ,就會無法開機, 錯誤 B 聲 也不會出現,無論插兩支記憶體或只插一支記憶體 A
4.記憶體B 無論插哪個插槽,皆可開機進入Windows  ,熱機 30 分鐘以上也 OK
5..記憶體A 不知是威剛換給我時就是故障的? 或是我抽插記憶體清潔時,被我搞壞?
6.結論,"WD-40 精密電器清潔劑" 拿來清潔插槽有一定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報告處理結果:
1. 威剛維修中心,換修回來 2GB 的記憶體 2支 (A 和 B )
2.使用 "WD-40 精密電器清潔劑" ...

把錯誤的記憶體擦乾淨,再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鑷子頭劃劃~~~不是很尖那種

用鑷子頭劃劃+1